solidworks重命名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7-05-10):
换了一家公司,solidworks从2014变成了2013。发现一个崩溃的问题:
两个装配体,互相借用零件,打开一个装配体使用另存为的方法重命名零件,发现另外一个装配体里面借用的零件名称都没改,这是怎么回事?2013是这样的吗?还是哪里设置有问题?
跪求答案,在线等,急

网友A:
是软件与操作系统各自的问题,仅仅是装配树上的名字没变,其它都变了,使用时没问题的,如果嫌碍眼,可以单击零件选属性,在属性对话框中直接修改零件名字,点确定即可。
正常情况下,属性对话框中的零件名称是修改不了的,而类似你这种情况是不正常情况,要么像我说的凑合着用,要么重装系统,重装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软件与操作系统各自的问题,仅仅是装配树上的名字没变,其它都变了,使用时没问题的,如果嫌碍眼,可以单 ...

你没看明白我的问题,零件名称没改,两个装配体里面相同的零件变成不同的零件了。就是说本来是一个零件的,现在变成两个零件了,一个改变了名称,另一个没改变。你编辑其中一个零件特征,另外一个不会变。

网友(点评):
零件名称没变,你如何认定的相同的零件变成不同的零件的。

网友:
你保存的时候选择另存为副本,然后用修改后的零件替换原来那个零件,再保存,就没问题

网友(点评):
没问题,你确定楼主的意思了吗

网友:
这样直接改名字下次打开调用可能提示找不到零件了。最好是打包输出后再改,断开与原装配的联系。

网友B:
才发现原来还可以另存为改名字,试了下,个人感觉不怎么好用,可能没找到使用的正确的方法,不知道你之前是怎么运用的。
下面只是我的假设:两个装配体A和B里面都有零件C,你只打开A重命名C,改为C1,另存为是多了个零件,不管你存到哪,现在就有两个零件C和C1,然而A就和C1有关联和C没有关联。B还是关联的C,你想要B也关联到C1。
假设的可能原因是因为你单单只打开A。
可能可行的方法:同时打开A和B装配体,再去重命名C。
如果你的问题不是假设的那样,那我也不知怎么办。
重命名另一个方法:系统选项-FeatureManager-打勾允许通过FeatuerManager设计树重命名零件名称,直接在设计树上改名字,这种方法会直接把C变成C1,C就没了。

网友(点评):
问题不是你假设的对不对,而是楼主的内容根本只有他自己懂,所以不必写那么多

网友(点评):
完全理解了我的意思,就是遇到这个问题,谢谢。不像楼上,自己看不懂还冷嘲热讽。

网友:
简单,直接用SolidWorks Explorer 2014改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没看明白我的问题,零件名称没改,两个装配体里面相同的零件变成不同的零件了。就是说本来是一个零件的 ...

我重命名的装配体里面零件的名称变了,另外一个装配体里面相同的零件名称没变,不就是变成两个零件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发现原来还可以另存为改名字,试了下,个人感觉不怎么好用,可能没找到使用的正确的方法,不知道你之前是 ...

你们之前怎么改名称的?我们都是另存为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发现原来还可以另存为改名字,试了下,个人感觉不怎么好用,可能没找到使用的正确的方法,不知道你之前是 ...

 可能可行的方法:同时打开A和B装配体,再去重命名C。;

你说的这个方法完全对,但是我一个很大的装配体,我根本不知道还有哪些装配体里面有C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可行的方法:同时打开A和B装配体,再去重命名C。;

我都是直接在设计树那里改名字的。你的这种问题,随着图纸的增加,或多或少都会遇到。我的图纸都是一套套独立的,相同的零件,都被我弄成标准件放在一个零件库里,很少去改名字。但在一个企业中多个人,我的这种方法也是有很多问题的。或许你可以试下SOLIDWORKS PDM ,装这个比较难,我也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