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择

楼主(2017-05-10):
求助一下各位达人,如图所示的凸轮机构中,我需要移动的进程大约50mm, 请问选择哪种电机驱动合适?谢谢大家!

网友:
凸轮机构移动的距离500,你需要的是凸轮的驱动电机还是伺服进给电机。

楼主:
就是驱动凸轮转动如下角度,如此往复运动

网友A:
凸轮是一个具有曲线轮廓或凹槽的构件,一般为主动件,作等速回转运动或往复直线运动。凸轮机构结构紧凑,最适用于要求从动件作间歇运动的场合。它与液压和气动的类似机构比较,运动可靠。因此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就可以满足工况,是没有必要选伺服电机的。

网友B:
建议下回写50±?mm,这样别人也能更好的给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凸轮是一个具有曲线轮廓或凹槽的构件,一般为主动件,作等速回转运动或往复直线运动。凸轮机构结构紧凑,最 ...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下回写50±?mm,这样别人也能更好的给意见

谢谢您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