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管道加装叶轮后的密封问题

楼主(2017-05-10):
       如图所示,水泵输送的水冲击叶轮,叶轮旋转将上方的砂子送入水管中,形成水砂混合液流出。那么怎样设计可以让叶轮在旋转时保持管道内部的密封呢(避免水流从开口处泄出)?
       管道内水流速、管子截面形状大小、叶轮参数和位置等等都随意,可以加装任何机构,求大神帮忙看看怎么实现。

网友A:
个人浅见:我不知道设计这个设备的目的是干什么的,如果设备对水砂混合物没有压力要求的话,水完全可以设计成自然流动的方式,叶轮用电机带动。即使有要求我觉得凭借水的流动也难以带动叶轮转动,毕竟叶轮上方充满了砂子,除非水的压力很高,叶轮处密封很严实,这样的话水砂混合物出去的话压力也会很高,出口处会非常危险。

网友B:
首先不用叶轮也能带走沙子;其次,你可以把叶轮旋固定在管道内部,上部管道用法兰连接就不需要密封,拆装只需要拆开法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浅见:我不知道设计这个设备的目的是干什么的,如果设备对水砂混合物没有压力要求的话,水完全可以设计 ...

感谢回复。是我说的不清楚,我要做的是一个混砂水炮,所以出口危险就是追求的结果,但是管内水压比较大,不知道怎么密封叶轮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不用叶轮也能带走沙子;其次,你可以把叶轮旋固定在管道内部,上部管道用法兰连接就不需要密封,拆装只 ...

感谢回复,我要做的是一个混砂的水炮,管内水压比较大,如果没有密封的话会漏水。如果您有时间的话,还请赐教这种情况下不用叶轮带走砂子的方法(我想要实现持续性供砂,所以砂罐什么的不能实现)。

网友(点评):
百度一下文丘里

网友(2019-12-30):
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但是我觉得可以参考水泥泵车,也是加沙子水泥然后高压泵送出去的。
或者,你可以把储沙罐也做成密封承压的,不就不用担心水流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