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系统刚性差该怎样解决

楼主(2017-05-10):
一、问题描述:近期做了一把非标刀杆,如图所示:刀杆直径56mm;连接处还剩13mm;要加工此件的内孔底面进行反勾车削至直径尺寸138mm;

刀杆材质:40Gr;工件材质:HT250;使用刀片:CBN;

二、验证结果:
因刀杆的刚性较差,在试切过程中内腔底面颤纹严重;今天下午车间的验证结果:
1、使用的是力士乐数控系统,NC程序对于编辑的恒线速及宏程序无效及报警?
2、不断更改切削用量没有很大改善效果,始终都有“大颤纹子”;

三、请教大咖:
以目前的情况,还有好的方法能改善或解决?

四、坐等大咖们.......先给大咖“泡好茶”!

专用刀杆

专用刀杆

网友:
这不是直径13的杆反镗孔么,哪来的刚性,这直径差,坐等大神

网友A:
工艺系统刚性差时要适当减小后角

楼主:
是的!本来想用42GrMo4来着,材质比较难买,就选择了40Gr(验证期)!
层主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点评):
就是没有查到“Gr”是什么?

网友(点评):
是书写习惯了写错了.....是“C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系统刚性差时要适当减小后角

昨天在车间验证过了,内腔底面还是有“颤纹”基本没有改善!

还有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B:
我这样设想下(没有验证过):
楼主现在的加工方法是,工件先装夹好,然后车刀完全可以自由脱离工件。我的想法是,车刀重新设计,加强刀头车处连接强度(加大直径,不要槽,做到直径30或40,或更大,试验下),然后把工件往车刀上套,当然这样装,就要先侧着套进去,然后摆正,在然后车刀与工件一起开到卡盘处,把工件装夹到卡盘上。
说的有点乱,再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样设想下(没有验证过):
楼主现在的加工方法是,工件先装夹好,然后车刀完全可以自由脱离工件。我的想 ...

谢谢层主的建议!

刀杆连接处的距离确实不能再改大了,距离改大后车削不到尺寸要求;

至于侧向先把刀杆伸进去在进行安装及加工,影响生产的效率;

网友C:
降速或者提速试一下,以前加工螺纹的颤纹都是这么搞得

网友C:
把导杆的硬度提高些,把导杆精加工完成后进行淬火,低温回火,提高导杆强度,怕氧化的话就做盐浴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速或者提速试一下,以前加工螺纹的颤纹都是这么搞得

低转速、大进给能改善点,但是加工出来的表面质量不是那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导杆的硬度提高些,把导杆精加工完成后进行淬火,低温回火,提高导杆强度,怕氧化的话就做盐浴淬火

工艺要求只有淬火,目前此刀杆的硬度是42度!
还需提高吗?

网友D:
首先,方案不合理。13非常不合理
其次:是什么机床?怎么装夹?是单件还是批量,多少?
有巧妙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方案不合理。13非常不合理
其次:是什么机床?怎么装夹?是单件还是批量,多少?
有巧妙的方法

CK5250数控机床;内撑138处;批量,大约10W件/批次!

该件只需要加工上端面、外圆及内腔底面,其他部位为铸造面;

层主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点评):
还有中孔58的尺寸也需加工!

网友D:
引用 楼主:
CK5250数控机床;内撑138处;批量,大约10W件/批次!

CK5250数控机床?
5米立车
转速     1.3~42 r/min
那么,1楼的零件特征尺寸请补齐
毛坯表面情况,有无硬皮?加工量大致范围?等等

网友E:
这个活为什么不从另一边车啊?这反勾刀,主要是刀具刚度太差,效率也上不来啊!还这么大量

网友D:
一些建议
1,做一个工具,一定要横向走刀。这样的结构不少,可以找一下
意思是立柱只上下移动,横向则由工具内部机构实现。
2,如果垂直距离不够,可以做点辅助夹具,垫起来
3,42 r/min慢了点。如果只是要一刀活,改为横向走刀也就马马虎虎,如果要求比较高,可以考虑加一个动力头
4,最好不要“撑138处”,太玄。找个大一点的地方夹

求助请将详细情况讲出来,否则都是猜

楼主:
引用 网友D:
CK5250数控机床?
5米立车
转速     1.3~42 r/min

CK5250  “5”是立车、“250”是最大的回转直径是500mm;安装的是12寸卡盘;不是5m立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活为什么不从另一边车啊?这反勾刀,主要是刀具刚度太差,效率也上不来啊!还这么大量

主要是提高生产节拍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艺要求只有淬火,目前此刀杆的硬度是42度!
还需提高吗?

没办法的事,主要是为了提高强度,以前用过硬质合金内孔刀,可以保证比普通导杆深一倍的内孔无颤纹,我的意见就是模仿硬质合金导杆,达到更高的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些建议
1,做一个工具,一定要横向走刀。这样的结构不少,可以找一下
意思是立柱只上下移动,横向则由 ...

建议收到,Thanks:

1、因空间较小,实现横向工具机构有点难度;
2、大外圆、上端面、内腔底面都是加工要求的加工面,本想就是”一刀活”所以就内撑138处,毛坯的拔模角不大,没问题。
3、层主还需要什么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收到,Thanks:

1、因空间较小,实现横向工具机构有点难度;

横向现在能走刀,用机构也是可以的。要紧是巧妙,比如偏心方式。车床、镗床用的进刀机构有不少。也可以买现成的,一是贵,二是不一定很合用
装夹可以设计专门夹具,好歹批量大
你那个机床编号,和现在编号规则不一样啊。一般是cm,很少用mm

网友F:
工件为什么不反过来装夹呢?

网友(点评):
在一次装夹过程中,对其加工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网友(点评):
你这个反刀,加工时间能缩短?

网友:
看你头上轴向尺寸也只有大约13,把它加大到26以上试试

网友(点评):
此处尺寸加大后,有干涉!

网友(点评):
轴向不是空一段?

网友:
这种装夹方式是谁想出来的

网友(点评):
层主觉得呢?遇到问题就要想办法解决?

网友:
这不是胡闹吗???

网友:
谁想出来的让谁来搞

网友(点评):
目前是这样子的......

网友:
这种装夹是领导的主意?????

网友(点评):
不是,是自己想要改善!不能老是踏步不前呀!

网友G:
说实话 我是不会出主意的,这次你帮他搞定了,下次他弄出个更奇葩的来,什么时候是个头,就应该让这样的人吃吃苦头,他才会清醒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实话 我是不会出主意的,这次你帮他搞定了,下次他弄出个更奇葩的来,什么时候是个头,就应该让这样的人 ...

呵呵.....目前的情况改善了一大截!

只讨论此方案的可行性,其他的事项不做讨论......望见谅!

网友:
学习中,不发言。

网友:
40Cr调质,结构性能会好点。但是你刀杆发颤主要还是刚度上的问题

网友H:
不知道楼主的设备就是三轴吗?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弄个四轴的床子来加工
弄把大刀,翻转进入工件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楼主的设备就是三轴吗?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弄个四轴的床子来加工

这个真不是?就是简单的两轴设备!

搞把大刀,怎么实现横向进给车削内腔底面呢?

目前实验结果:
1、通过改变刀具的几何角度及改变切削用量,“颤纹”问题有所改善;
2、此刀杆的刚性确实不足(刀杆连接处太少);刀具还有所改善;

网友:
这个刀具主要问题是刚性不足,你的切削参数,是在刚性不足的情况下调整,可以改善,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的意思是,用一把刚性好些的刀,通过翻身进入工件内部。
进给的话没问题,因为我没画细节。
主要你设备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工件为什么不反过来装夹呢?

那为什么不在前工序一步到位呢?

网友(2018-04-04):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