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液压系统油温的措施

楼主(2017-05-10):
        液压系统油温过高,会对系统产生危害。那么有哪些措施可以避免油温过高呢?我总结一下,希望大家来补充。

1.注意保持油箱中的正确液位,使系统中的油液有足够的循环量。也就是说,液压系统油箱的容积要达到系统要求。液压油箱在液压系统中也起着重要的散热作用。
2.正确选择系统所用液压油的黏度。黏度过高增加油液流动时的能量损失,过低泄露就会增加,两者都会使油温升高。当油液变质时,也会使液压系统容积效率降低,并破坏相对运运动表面的油膜,导致阻力增大,摩擦损失增加,这些都会引起油液的发热。所以也需要保持液压油干净,并及时更换。
3.在系统不工作时,液压泵必须卸荷。
4.注意保持水冷冷却器内水量充足,管路通畅。
5.选择足够的散热器功率。

网友:
挺基础的知识了

网友:
基础知识,谢谢分享!!

网友:
如果液压系统本身设计合理的话,我觉得“3.在系统不工作时,液压泵必须卸荷”最重要。

网友A:
液压系统降温首先在于合理设计系统,合理选用元件,不是天天围着油箱转,不考虑热源光想散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系统降温首先在于合理设计系统,合理选用元件,不是天天围着油箱转,不考虑热源光想散热是解决不了问题 ...

那你何不发一贴分析一下如何合理设计系统降低油温来给坛友分享分享,到时候一定拜读。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何不发一贴分析一下如何合理设计系统降低油温来给坛友分享分享,到时候一定拜读。

大哥,那得写好几本书,光一个负载敏感就够写N篇文章的,不同行业的系统还得分开来说。

网友A:
为啥说楼主的观念不对呢,你那套要是行的话,那研究闭式系统的都是一群白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说楼主的观念不对呢,你那套要是行的话,那研究闭式系统的都是一群白痴了。

负载敏感要几本书,闭式系统更是要几本书,但都是万变不离其宗,发个帖子谈点基础抛砖引玉而已。

网友(2019-04-09):
我们之前工厂是生产车装钻机的,带液压系统,主要是给钻台面液压猫头提供动力,多次提醒司钻用完之后给液泵卸荷,就是有人会忘。18年五六月份吧,液泵连续运转很长时间,液压油管线把8mm的气管线烫漏了,听到放气声,赶紧检查发现液压管线烫手。一看液压油箱,150度量程的温度计已经超了三分之一量程了,估计得200度度了,当时担心泵和密封圈啥的都挂了,,幸好换油之后检查一切都好。有个压力表的塑料表罩都烫化了,里面的铜波登管钎焊的头熔化后液压油漏了一箱子。。。没法传图,不然就把当时的视频和图片分享给大家了。回油滤芯外壳喷水之后直接沸腾。。。。顺便一提,,用的帕克Parker的泵。。。

网友:
可以用气动液压站代替电动液压站。气动液压站油温不会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