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传动问题计算

楼主(2017-05-10):
丝杆做垂直升降运动,其中升降重物为15Kg,需要升降高度为1.2m,时间大概要求为10-12s,在校学习要设计这样一个装置,求问各位前辈如何选择丝杆的规格,谢谢大家

网友:
百度一下都有计算过程的

网友:
丝杠直径的选择要通过计算的;你这边1.2米还是蛮长的,建议选25的,太细了晃动很大

网友:
丝杠选型倒是少,最多确定下导程吧?这种情况电机选型较多啊

网友(2017-10-24):
同问吖,我现在也是在做丝杆选型,不知道从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