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刀求助,不知道图里的工件有没有合适的刀具

楼主(2017-05-10):
      目前用的是山特的镗刀,寿命不好,而且存在让刀的现象,所以来求助有没有合适加工的刀具。就是图中直径9跟直径3的两个孔。

网友:
这么小的孔,为啥不钻扩铰

网友:
买好刀杆

网友:
基准A在哪?3MM孔,公差没有,粗糙度也没标,却来个同心度

网友:
可以具体的说下你的加工方法吗?

网友:
这孔径应该用铰刀吧

网友:
刀杆太细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估计要更改工艺加工方法解决,换牌子不是主要解决办法

网友A:
铰刀还是可以  你这个镗刀应该就是那个整体式那种的  应该可以啊  我们这边也有人用可以

网友:
我这类似的孔是钻头加成型刀,以前有用偏心镗刀,但是1.6是镗不出来的,实在做不出来那就只有改结构了

网友:
让刀的话用钻车绞,

楼主:
因为设备的原因,绞刀是没法使用的。。所以不能用绞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铰刀还是可以  你这个镗刀应该就是那个整体式那种的  应该可以啊  我们这边也有人用可以

能说下型号,或者发个图片吗?

网友:
就是山特的  当然住友也是有的  是车刀嘛

网友:
这个住友也是有的

网友:
按理说山特的镗刀应该很不错的,LZ没说明白工件的材质,还有客户现场的加工工况,如切削参数、切削液、排屑等。多与高手探讨会解决的!顺便问下LZ有联系方式吗?我们想生产数控车刀杆,看有没有合作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