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螺旋升降机

楼主(2017-05-10):
我有大约700公斤的重物用涡轮丝杠升降机升降,能否同时用电机驱动,用接近开关止动到大概位置然后用手轮进行微调呢,如果用手轮微调的话会不会太重了转不动呢?

网友:
  手轮端加减速机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把电机接一定电动的功能,这样也不用专门再设计一个人去操作的机构了

网友:
手轮做大有什么转不动的。地球都要可以动

网友:
干嘛要这样周折。直接电机控制有自动,手动控制就可以。

网友:
辊式矫直机就是这样的,传动侧电机,操作侧用手轮,只要涡轮减速机速比合适应该没问题

网友(2017-06-23):
有图纸吧?近来我也要一个升降机,上升副度不大。

网友(2019-02-27):
看我图片就知道我是干啥的了。看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