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方程式使用不明之处

楼主(2017-05-10):
每个三维软件的方程式都是大大简化了建模的劳动强度,也方便于用户使用。对于初学的菜鸟,也会有一大推的问题。例如
我在A文件夹下新建一个装配体,采用参数建模,内含方程式,弄好之后。我要使用的时候,我重新复制一份到B文件夹里,修改参数值保存。这时候打开A文件夹的参数值也发生了变化,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就体现出参数化设计的优势

网友:
你的A装配体里的零件与B装配体里的零件是共用的,说白了就是一个零件被A和B两个装配体引用,当然你在B装配体里修改了这个零件,A装配体当然有反应,这不是很正常吗。

网友(点评):
可我A文件夹和B文件夹是两个,起码我这两个文件夹是独立开的的。修改一个,另一个还是会变,这就不对了

网友:
复制之后有没有“关闭A再打开B”?这个可能是出错的症结所在
另外,不要进行文件夹“复制粘贴”的操作,用SW自带的打包功能!

话说SW要是有CREO的内存清理功能就好了

网友(点评):
都是复制后,关闭了再打开的

网友(点评):
这与内存清理一点关系没有,明明是楼主没有改变装配体文件的零件引用路径

网友(点评):
我不知道有转配体路径一说,本属于菜鸟一只

网友:
怎么不对,你另存的是装配体文件,改的是装配体文件的名称。但装配体文件的零件引用路径没变,所以装配体B仍然引用的那个零件

网友(点评):
这个引用路径一般是在哪里看的?

网友:
打包,打包,打包

网友(点评):
下次就打包看看

网友:
装配体里面的零件引用路径是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