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倒角在SW中怎样做好?

楼主(2017-05-11):
请教朋友附图中部分倒角在SOLIDWORKS中怎样做好?

网友A:
在左侧平面上绘制草图,画倒角形状闭合曲线,拉伸切除到所需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左侧平面上绘制草图,画倒角形状闭合曲线,拉伸切除到所需位置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B:
中间建个基准面,分割实体,倒角,合并实体

网友:
实在不行草绘出给它剪掉

网友:
这个圆角加工费时间

网友:
画第一个草图带倒角的 拉伸位置至倒角结束 然后以右侧基准面画个不倒角的拉伸凸台合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左侧平面上绘制草图,画倒角形状闭合曲线,拉伸切除到所需位置

这个方法最省事,我通常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方法很多,就用拉伸切除;或者全部倒圆角后,再拉伸凸台。

网友:
绘草图切除

楼主:
看来没有直接用倒角的命令的。只有曲救主的方法了。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间建个基准面,分割实体,倒角,合并实体

这个方法好机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