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向轴介绍应用及行业情况

楼主(2017-05-11):
何谓导向轴?
在直线运动过程祝,其主要功能是导向作用。

一、导向轴的精度分类
导向轴根据其精度主要分为:普通级和精密级两类:
普通级和精密级的区别在于螺纹及端面和基准面的垂直度的区别;所采取的加工设备和测量设备都有区别。
垂直度:是位置公差,用符号⊥表示。

义:当理论正确角度相对于基准面90度产生的公差百分比,称为垂直度公差。零件表面的实际形状对其理想位置所允许的变量。

二、导向轴的用途分类
导向轴根据用途可分为直线运动用途的线性导向轴、旋转用途的转轴、支柱用途的棒材。
1.用于直线运动用途的轴如下图,常搭配直线轴承、导向轴支座、无油衬套等一起使用。

使用线性导向轴与直线轴承配合构成直线运动机构
与直线轴承配合使用时
可使用g6・h8・h5公差的热处理导向轴。
与无油衬套配合使用时
可使用f8公差的未热处理导向轴。

2.用于旋转用途的轴如下图,主要搭配轴承。同步带轮、联轴器等适用于。

3.在导向轴作为支柱时如下图,主要搭配支柱固定夹、底座、固定环。

三、线性导向轴的应用
1.用于垂直方向上的轻载,短距离,低频率,低速度的导向。

推荐用途:轻载-在垂直方向上使用且适合轻载-滑动距离、频率、速度较小-低成本设计
外径:Φ3~Φ50
长度:L20~L2000
圆度:0.012~0.020
直线度:L100  0.02以下
     L100  (L/100)*0.02以下
对应材质: GB:45、JIS:S45C
硬度:HEC55~
表面处理:镀硬铬、镀层硬度HV750`
镀层厚度1u以上

2.用于水平方向的高速,长距离,重负载的高频运动。

推荐用途:重载.耐久用途
-在水平方向上使用且适合重载
-滑动距离、频率、速度较大
对应材质:GB:GCr15GB:9Cr18
JIS:SUJ2JIS:SUS440C
硬度:HRC58~HRC56~
表面处理:镀硬铬/无表面处理
外径:Φ3~Φ50
长度:L20~L2000
圆度:0.004~0.007
直线度:L100 0.01以下
     L100 (L/100)*0.01以下

3.使用f8公差的未热处理导向轴与无油衬套配合使用,表面镀硬铬适合面接触的滑动。

推荐用途:与无油衬套组合使用
-适合面接触的滑动,可获得充分的间隙
对应材质: GB:45JIS:S45C
硬度:无淬火
表面处理:镀硬铬
     镀层硬度HV750
     镀层厚度10u以上
外径:Φ6~Φ30
长度:L20~L2000
圆度:0.011~0.017
直线度:L100  0.025以下
    L100  (L/100)*0.025以下

四、导向轴的耐久度测试
同时选择多家厂商所生产的导向轴,样品条件:
1. 外径  D12
2. L长度:450mm
3. 材质  YHD SUJ2/S45C x 公司S45C

试验方法:
使用YHD直线轴承LMU12
同等条件下施加稳定负载42kgf,滑动行程100mm
测量到无汉承受额定负载为止的滑动距离。

五、导向轴主要品牌:

日本:THKNBMSS
      THK:国内自动化行业使用较早,行业认可度高的品牌;货期长。
      NB: 外企选型较多的品牌;货期长
      MSS:MI的导柱生产工厂,品种规格全
      工艺成熟;对外销售价格是MI平台的3

韩国:SAMICKWON
      SAMICK:THK稍晚进入国内市场。2010年以前该品牌在国内应用较多。由天津太敬代理,不做追加工,
      货期长。
      WON:起步晚,还没有占有国内市场份额。这两年一直在国内推广,价格高。

台湾:宝龙、将军;
      宝龙:台湾工厂生产,主要为TBI等直线行业配套供货;原怡合达主要供应商,价格高货期长。
      将军:在国内光轴最大的厂家,有无锡广州两个工厂。主要为重型设备生产光轴。

国内:恒力、得力亚等
      恒力:国内较大的光轴生产企业,主要客户:SMC,IAN.流程健全,货期长。
      得力亚:占领华南大部份五金批发城的份额。品质无可靠保证,这两年光轴份额在减少。

六、国内导向轴主要采购渠道
1.MISUMI:
产品线丰富,应用方案支持力度强,品牌知名度高,订购系统完善。不足大数额订单接洽灵活度不高,普遍认知价格比较高,客户的定制品不生产。

2.三益
优势:平台资源集成商,国内起步较早,拥有大客户资源,不足:无自已的加工设施,货期无明显竟争优势,品种不全,标准化建设理念不强。

3怡合达
国内目前最大的FA工厂自动化零配件供应商,拥有海量库存,同时也接受客户来图定制,在线订购系统完善,无需电话沟通即可在网上查到价格交期,自主加工能力强货期有明显优势。不足:公司目前正在扩带规模,搭建了新的仓储服务中心,导致出货货期较长。

网友A:
这种轴也开始标准化了,一般自己加工可能成本会更高一些吧?

网友(2023-03-16):
我需要为我的公司证言。您说我们MSS对外销售的导向轴是MISUMI平台的三倍,请问这个数据是哪里获得的,如果真的那么贵的话,谁会选择在MSS直接购买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轴也开始标准化了,一般自己加工可能成本会更高一些吧?

还是看情况的,像这种导柱类的零件,可以供设计师设计的空间非常大,所以更多的是一些非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看情况的,像这种导柱类的零件,可以供设计师设计的空间非常大,所以更多的是一些非标件。

对的,非标件居多的,尤其是做非标设备的厂家,都是采购的非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