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工件如何做一个液压设计方案

楼主(2017-05-11):
        一个工件,以前量少使用人工烧红弯曲,但现在加工量变大,再使用老法成本太高,想能不能设计成一个液压方式,做成上下模顶压加工。
        现在条件:一个80T液压工作站如图,要加工的工件如图,请有经验的大师出出主意,看这个方案如何做?

网友:
看这活没啥高要求,做个简易双柱液压机配成型模即可,成型模参考弯管机

网友:
电流6.8V???70MPA的压力普通的泵阀缸恐怕还满足不了

网友:
压力不知道够不

网友:
找台旧油压机,配好一副锻压模具。

网友:
油缸水平顶弯即可

网友:
做个锻压的模具即可,而且像楼主这种零件,模具应该很好加工的

网友:
不如用个千斤顶+压模省事。

网友A:
系统压力够了,看照片你的棒料直径10个左右,设计一个锻压磨具应该能满足楼主要求。可以在系统里面设置压力传感器,将压模和分模自动控制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压力够了,看照片你的棒料直径10个左右,设计一个锻压磨具应该能满足楼主要求。可以在系统里面设置压力 ...

请问什么叫锻压模具,和冲压模具有什么区别呢 1个是加热之后冲么?

楼主:
看了各位跟贴,说中了我的心思,一担心压力够不?二是究竟做成油压千斤顶式的可以不三是做成双柱液压可能更好,但本人是机械一小白,恳请各位提供更详细的建议!
补充说明,图中的工件是直径16的普通圆钢

网友:
做個模具,好簡單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