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求助:如何把蘑菇分成单个

楼主(2017-05-11):
求大师帮忙:用一种机械把成处的蘑菇给分成单个的,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
剪刀把根部相连的部分剪了,这样就自然分成单个, 不过剪多了浪费,剪少了,还有部分连在一起, 另外,一旦没有根部,市场保存期会很短, 走超市可以.

网友(点评):
估计楼主还是要带根

网友:
把蘑菇放入水池,水池内有水力射流,射流可以把蘑菇分离而不伤害蘑菇?
祝你成功!!!!!!!!

网友:
射流的力大小是成功的关键!!!
如果可能射流可以旋转更好!!!
可以看看广场的喷泉!

网友:
射流可以从底部向上射!!!

网友:
更详细的图纸要收费!

网友:
是滑仔菇吗?倒不是太容易折断,易脱盖,似乎不好机械分离吧,采摘的时候直接从根剪貌似省力些

网友:
机器分拣不好做,还是人工来的实在,最好设计一个简单实用的工具

网友:
菜场上看到的白蘑菇,根部带“黑泥”的那种,是否培育方式不一样?
如果这种蘑菇也用白蘑菇的种法呢?
PS:看到7楼的说法,换个思路,不用袋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