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激光切割怎么标注

楼主(2017-05-11):
各位好,请教一下如果采用激光切割加工如下工件(1mm板),哪种标注更合理一些?还是不管用标注直接给供应商CAD图,谢谢!

注:尺寸不全,只是示意作用

网友:
不标,给电子档就行,1:1比例不能错

网友:
有点不太明白楼主为何要在图纸上要求用激光切割?
一般来说,加工工艺标在工艺图上倒是正常,如果是标在设计图上,似乎没有必要。

网友(点评):
我是说如果采用激光切割的加工工艺,另外还可以采用什么工艺呢,请教

网友:
呵呵

网友(点评):
有时候沟通就是这么让人...... 也许是先去我说的很模糊。重述一遍。我的意思是在采用激光切割的基础上何种标注更合理!而不是在问采用哪种加工方式更优惠,你答非所问而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做的是把你的要求标注齐全,标注清楚,如果别人用其他加工方式能做到的,而且成本更低就会采用其他的。 ...

设计图纸上还没有见过标注加工方式的,你可以在采购单上备注明加工方式。

网友:
第二张稍微改一下
1、以圆孔做为标注基准标注其他特征
2、方孔不要标中心线,到边就行
补充:想象一下激光头的运动,从A特征开始到B、C、D特征,即标注符合加工工艺
另外,这样标也有助于确定特征相对位置,保证整体功能

网友(点评):
谢谢,为什么以圆孔为基准?圆孔的定位尺寸不需要边来做基准吗?第二个建议有道理

网友:
如果有量,肯定是冲压工艺最合适。没量的话,就还是激光切割吧

网友:
1.尺寸公差标注清楚。
2.其它要求写在“技术要求”里。
另:各个加工厂家习惯不一样,你没必要考虑他们,按GB来是没错的。如老板非要按加工厂家的习惯让你出图,你最好与加工厂家的技术人员交流一下。论坛的只能参考。

网友:
另种标注只是基准不一样,看你装配尺寸要求

网友:
用坐标标注法,你可以把你觉得重要的尺寸标一标就好了。他们下料直接用CAD图纸就好,确保你CAD图纸的准确就行。
精度就是机床精度了,跟你怎么标尺寸没关系。

网友:
直接给图吧,激光切割也没什么精度可言,床子什么状态切出来就什么状态,你标注了无非是他自己再画一下,你给的图和他自己画的图对切割下来的结果没什么影响。

网友:
就这样标注就可以了,我都是这样标的,也不用讲基准,因为一般钣金图尺寸太多了,都按同一基准,图纸放不下。有需要直接传图纸给加工商,不过要1:1绘图。

网友:
明确的有加工工艺,可以不标明也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把比例例出,最好是1:1的。提供电子档即可

网友:
楼上说的正确,一定确保1:1,是否确认是否需要放量

网友:
提供1:1CAD电子图纸,其它特殊要求备注里说明。

网友:
我就是激光编程的,如果精度要求在0.3以下,没有比直接1:1CAD图更合适的了,因为就算你标注了,编程时也要删去

网友:
看来要重修CAD了,每天多看看帖子
有涨自身价值啊

网友:
激光切割标注尺寸没啥用途,只是作参考而已!

网友:
另外,你需要告知加工者你这些零件的公差范围,比如:孔需要大些还是小些?外框是大些还是要小些?等等信息!因为激光切割也是有损耗的,一般內圆孔会变大,外边框会变小。具体公差看板材厚度!

网友(2017-06-13):
现在加工技术发达了 标注尺寸不缺一般都能加工,精度也能保证,但是作为机械设计人员,必须有原则,标注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基准统一,保证装配基准一致。

网友:
第二种,再标注一下整体的长,宽尺寸,说明比例,直接给加工商CAD文档.

网友(2017-08-12):
直接给图吧,激光切割也不需要尺寸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