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的疑问

楼主(2017-05-11):
间隙配合、过渡配合、过盈配合是不是对于一批产品同另一批产品的配合来说的?对于单个产品间的配合那就是一定的是不是这样理解?一般传动时用的轴承与孔之间的配合是偏紧的间隙配合?

网友:
前两个问题,是的;最后一个不是,要看负载等使用条件

网友:
最后一个问题要看是不是需要经常拆卸

网友:
配合就是两个零件来说的,就是一个孔装一个轴也得讲讲配合

网友:
如何选择配合形式,是按照你设计零件的要求来的

网友:
一般传动时用的轴承与孔之间的配合是过度配合。

网友:
间隙配合、过渡配合、过盈配合都只是一种配合关系,好好翻翻极限与配合书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轴承大小和负载有关。负载重,用过渡或者过盈比较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