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牙螺纹和粗牙螺纹使用区别

楼主(2017-05-11):
细牙螺纹和粗牙螺纹使用上有什么区别?一般电气使用细牙,是否可以认为细牙适用于轻载?

网友:
强度允许的条件下,重载也有用细牙的,防松和 便于调整

网友:
当强度都满足的情况下,  细牙螺母和螺钉配合时, 节约空间,节约材料,

网友:
承载力和受紧力吧

网友:
设计中能用,尽量用粗牙。

网友:
能用粗牙尽量用粗压,能用一种螺丝尽量都用一种螺丝,少一种螺纹,在加工和使用中就方便一点

网友:
粗牙的使用场合很多了;
细牙用的场所一般在:
1。需要有预紧力的地方,因细牙螺纹自锁性高于粗牙螺纹,预紧力也较大。
2。精度要求高的地方,如密封件上螺纹。
3。设计受到限制的,如要求结构紧凑点的。
4。作为工装设计传动件时,可用作精密传动轴有密封要求的情况下用细牙螺纹.

网友(点评):
我有一条薄壁,应该适合楼主的3

网友:
“细牙适用于轻载”。差不多吧,减少重量,结构紧凑。

网友:
粗牙受力好,一般情况都使用粗牙。细牙就像楼上说的一样适用于一些特殊情况。不要纠结细牙适用于轻载,螺丝的受力是很大的,很多时候选细牙螺丝来受力也没什么问题。楼主只要记住楼上说的那里种情况用细牙,其它用粗牙就行

网友A:
1、细牙的螺旋升角更小,更利于螺纹的自锁,所以细牙一般用在需要防松动的地方。
2、细牙螺纹螺距小,在相同的螺纹长度上,旋入的牙数更多,即可以起到降低流体泄露的作用,因此用在需要密封的场合。
3、粗牙螺纹相同长度牙数少,每一牙的截面尺寸更大,受力好,更适合于承受较大的拉力及冲击力。
4、细牙螺纹也应为螺距小的优点可以起到微调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细牙的螺旋升角更小,更利于螺纹的自锁,所以细牙一般用在需要防松动的地方。
2、细牙螺纹螺距小,在相 ...

你们为什么都认为粗牙螺纹的承载力更大呢,相同直径的螺栓,细牙螺纹的有效截面大,承载力比粗牙螺纹大,这个从GB 3098就可以直接看出来,螺栓的破坏并不主要发生在牙上啊。

如果结构限制,只能上规定直径的螺栓,如果粗牙的强度不够保守,可以考虑用细牙再校核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