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架横梁驱动电机功率计算求解呀?

楼主(2017-05-11):
        龙门架横梁电机载重1000kg,要求横向移动速度为48m/min,与减速机齿轮分度圆直径105mm。运动方式电机通过齿轮齿条带动载重在导轨上运动。

网友:
齿轮和齿条不是主要承重点,只起传动作用,计算导轨和轮子的摩擦力加上齿轮齿条向前的驱动力,乘以速度再乘以安全系数(去查查起重机的安全系数)就可以得到功率

网友:
P=FV,也就是说,你驱动龙门架需要的功率=推动龙门架行走需要的力×龙门架移动速度,当然还需要各种的安全系数

网友:
P=FV 乘以安全系数

网友:
什么设备?感觉像机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