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顶部扇形的方管怎么拉好?

楼主(2017-05-11):
如题

网友:
你把整个受力状况画出来

网友:
说一下使用情况,不知道使用情况怎么分析

楼主:
中心有个电机带着正框架转

网友:
既然说是扇形,就是要按扇形夹角中间再拉一根出来

网友(点评):
是否拉出全长,根据强度和美观确定。

网友:
分析下受力状况,

网友A:
怎么拉?什么意思,看不懂。
你是问这个扇形框架怎么布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拉?什么意思,看不懂。
你是问这个扇形框架怎么布置吗?

是的

网友:
既然是扇形的,内部的杆件最好按照同心圆和放射线来布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