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olidworks不同曲线的驱动方程式

楼主(2017-05-11):
solidworks不同曲线图形的方程式,例如渐近线等

网友:
solidworks不同曲线图形的方程式
X(t)=6*(cos(t)+t*sin(t))
Y(t)=6*(sin(t)-t*cos(t))
渐开线方程式

网友(点评):
谢谢,还有其他的吗?

网友:
抛物线:
X(t)=t
Y(t)=0.2*t*t

网友:
笛卡叶形线方程式:
X(t)=3*100*tan(t)/(1+tan(t)*tan(t)*tan(t))
Y(t)=3*100*tan(t)*tan(t)/(1+tan(t)*tan(t)*tan(t))

网友:
玫瑰线方程式:
X(t)=6*(cos(t)+t*sin(t))
Y(t)=40*sin(4*t)

网友A:
心形线方程式:
X(t)=50*cos(t)*(1+cos(t))
Y(t)=50*sin(t)*(1+co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心形线方程式:
X(t)=50*cos(t)*(1+cos(t))
Y(t)=50*sin(t)*(1+cos(t))

t值是多少,怎么曲线画不出来,请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t值是多少,怎么曲线画不出来,请赐教。

t 當然是轉一圈 2*pi(圓周率),但是SW的方程式不允許封閉(或相交)的樣條線,

所以 t= 0 ~ 1.9999*pi

楼主:
方程式在3D草图可以绘制出来,在2D草图状态下,编辑过程中显示黄色图形,确定后就消失了,什么原因?和版本有关系吗?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