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种机器人的肩关节如何运转的

楼主(2017-05-11):
这种的肩关节的电机 在内部位置?谢谢!

另一种是电机装在旋转座上面,大臂和减速机连接,再和底座、电机连接

网友:
应该是类似的,电机仍然在中间,多了一个臂而已

网友:
基本都 是轴向运动和径向运动。

仔细琢磨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大家。
看到这个图片后,明白了。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A:
我开始还在想是不是在转轴内部装了一个小电机,看到原理图后,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开始还在想是不是在转轴内部装了一个小电机,看到原理图后,学习了。

也许是内部有电机,不一定都是皮带。我也不清楚,品牌太多。具体机构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
看到这个图片后,明白了。

这个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
看到这个图片后,明白了。

求图的出处

网友:
长见识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