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看看这个零件该怎么做好

楼主(2017-05-11):
我们公司是做滑板车的,本人对铸造行业不熟悉,现在有个问题请教各位大神:
1)这个零件用铁或者钢做采用什么工艺模具成本低,零件成本一件大概多少钱呢;
2)尺寸大概是一个拳头大小,因为是临时想到的方案,卫华图纸,请多多包涵;
3)后续需要机加工一些孔;

以上,主要是了解利用压铸怎么做才便宜。

楼主:
这个形态接近最终的样子。

网友(点评):
激光切割,焊接。

楼主:
产品图纸局部

网友A:
为什么不做成钣金件,钣金件比较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做成钣金件,钣金件比较便宜。

也想过,现在要出几个方案,也想到铸造或者锻造了。

网友(点评):
切割后焊接再精加工孔和定位面怎么样?

网友(点评):
这件看用途铸锻都不太合适。

网友B:
铸锻都不划算,该钢板焊接吧,

网友:
个人认为合金件比较好

网友:
铸造不是太好吧,还是选择钣金或者钢板焊接吧

网友C:
是铝件吗?

网友D:
不是冲压最便宜的么

网友E:
铁和钢是不能压铸的。
建议你把产品的侧壁和底部改成一样厚的,加上过渡的圆角,
直接用冲压把成品做出来,这样少很多钱。

网友:
冲压或再加一步折弯。

网友:
用钣金件或者焊接就可以了

网友F:
钣金件应该是最便宜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铝件吗?

同行有用铝合金锻造件的,不过模具成本会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铸锻都不划算,该钢板焊接吧,

焊接不知道精度能不能保证。见过钣金折弯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铸锻都不划算,该钢板焊接吧,

模具成本可能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钣金件应该是最便宜的了。

钣金要做出6.8的钢板厚度,里面有些配合位,担心精度不够。

网友:
铸件的表面质量没有冲压的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焊接不知道精度能不能保证。见过钣金折弯的做法。

肯定不是靠焊接保证精度。钢板焊接毛坯,焊后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是靠焊接保证精度。钢板焊接毛坯,焊后加工。

需要评估一下成本,焊接对外观有影响。

网友G:
引用 楼主:
需要评估一下成本,焊接对外观有影响。

强度做做好哦,小朋友们玩的东西安全要做好。还有表面不要有毛刺啊,飞边啊等东西,会划伤小朋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强度做做好哦,小朋友们玩的东西安全要做好。还有表面不要有毛刺啊,飞边啊等东西,会划伤小朋友的。

强度没问题的,目前的方案觉得不太好,需要探索新的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冲压最便宜的么

精度难以保证,钢板的厚度最大有6.8mm。

网友H:
冲压,焊接,铸或锻都可。但千万别铝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冲压,焊接,铸或锻都可。但千万别铝件

在行业里面,也有很多是铝做的

网友H:
属于偷工减料

楼主:
引用 网友H:
属于偷工减料

不是吧,兄弟你做过类似的产品?目前有些很高档的产品也是用铝来做的。锻铝的强度很高的。

网友H:
你在民用的摩托车机架承重结构件上见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在民用的摩托车机架承重结构件上见过吗?

不一样的,我们这种产品和摩托车区别很大的。我们的车体一般就是铝合金6061,T6

网友I:
引用 楼主:
也想过,现在要出几个方案,也想到铸造或者锻造了。

你还想到锻造了啊!你可真厉害,hh

网友I:
引用 楼主:
同行有用铝合金锻造件的,不过模具成本会上去的。

你懂铸造吗:这没小的件,用铸造不好做吧;另外,你这个零件在滑板车外边,顾客看的到,铸造出来的零件,表面粗糙度你还得重新处理(不然太难看,顾客看到肯定觉得产品档次不够)。    看其他人的说法,冲压应该是最合理的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需要评估一下成本,焊接对外观有影响。

你是技术新手吧:零件焊接完是不太好看,但经过处理你是看不出零件是焊接还是铸造的!(还要你关心的成本问题,你没说你们公司能选择的供应商资源,别人也很难给你判断啊:比如焊接,你要是人工焊接,可能比较成本高,但是机器人焊接呢;冲压厂家你们公司能联系到那些呢。   另外,及时在技术上是最经济的,但实际中因为你的单子小,大厂家看不上,是不给你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还想到锻造了啊!你可真厉害,hh

这个零件肯定不好锻造。
1)同行做优秀的产品,是两边各做一半,对称设计。效果是很好的;
2)至于铸造,也是有这么做的。

这里提出来,也是让各位大神看看有啥妙招。

网友:
钣金件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铁和钢是不能压铸的。
建议你把产品的侧壁和底部改成一样厚的,加上过渡的圆角,
直接用冲压把成品做出来 ...

这是同行的产品,这个毛坯和我的图纸类似。请教一下,他这个是铸造的还是粉末冶金?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懂铸造吗:这没小的件,用铸造不好做吧;另外,你这个零件在滑板车外边,顾客看的到,铸造出来的零件, ...

这是同行的零件,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工艺做出来的(毛坯形状和我第一个图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是技术新手吧:零件焊接完是不太好看,但经过处理你是看不出零件是焊接还是铸造的!(还要你关心的成本 ...

我目前比较关心的是:
是否可以利用铸造(也许是粉末冶金)来得到这这种毛坯,后续要机加工的。

顺便附上一张同行的类似的零件,毛坯和我的第一张图纸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是技术新手吧:零件焊接完是不太好看,但经过处理你是看不出零件是焊接还是铸造的!(还要你关心的成本 ...

目前先考虑造出来吧,既然同行有做到的,当然成本也是可控的!

网友J:
很明显 ,焊接来的实惠,效率还高,不要用铸铁的 ,这个 用途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明显 ,焊接来的实惠,效率还高,不要用铸铁的 ,这个 用途不合适

多谢建议,目前在找一些思路。附图是同行的做法,箭头的形状和我的图片类似。应该是铸铁,具体是哪种冶金工艺我不是很清楚。

网友:
定做铝合金型材,只要锯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同行的产品,这个毛坯和我的图纸类似。请教一下,他这个是铸造的还是粉末冶金?

什么材料的?

网友:
你可以找下有没有类似的型材,有的话就下料后机加工一下,没有的话铁板下料焊接比较划算,铸铁的不太适合用在这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冲压最便宜的么

要量大吧!

网友:
线切割好,在做个工装,焊接

网友K:
在制造企业多年,建议此件做成钣金件,工艺流程视量的多少决定,数量500pcs内建议采用激光下料后折弯,500pcs以上建议用模具冲裁后锻压成型,后者需要做模具,量少不建议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K:
在制造企业多年,建议此件做成钣金件,工艺流程视量的多少决定,数量500pcs内建议采用激光下料后折弯,500p ...

1、我们目前采用的是的两边各一块钢板,激光切割得到外形,再机加工配合机构的位置。激光加工6.8mm的钢板成本还挺高的,一片5块钱呢;
2、这个产品是有量的,我们担心后续的品质,在寻求多种备用方案。

网友K:
引用 楼主:
1、我们目前采用的是的两边各一块钢板,激光切割得到外形,再机加工配合机构的位置。激光加工6.8mm的钢板 ...

那冲裁后锻压是不二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冲裁后锻压是不二选择

目前的底部不是连接在一起的,而是左右分开的。

楼主:
这里附上图纸给大家参考一下吧。

网友L:
楼主设计的这个小车,我估计产量也不会特别大, 我觉得还是焊接更好, 左右两边切割 (线切,激光等]成型, 做个治具, 然后与底板焊起来, 最后表面处理一下, 价格也不会太高, 另外,后续结构调整也会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设计的这个小车,我估计产量也不会特别大, 我觉得还是焊接更好, 左右两边切割 (线切,激光等]成型, 做个 ...

量不小的。所以要认真对待。

网友:
优先选择采用冲压模具加工,成本低,效率高,一个下料一个成型可以搞定。对于这个零件而言冲压工艺比铸造优势明显。

网友:
强度要求不高 钣金件足矣,要是量小的话用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想过,现在要出几个方案,也想到铸造或者锻造了。

铸件不找个好厂家缺陷很多,这个件一有缺陷坏了就是砸牌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做成钣金件,钣金件比较便宜。

支持,厚板折成U型,很结实。

网友M:
引用 楼主:
钣金要做出6.8的钢板厚度,里面有些配合位,担心精度不够。

模具上可以直接用孔位定位,模具做的好,不用担心折弯后孔位对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具成本可能很高。

精铸也要模具的,还是有模具费。

楼主:
引用 网友M:
模具上可以直接用孔位定位,模具做的好,不用担心折弯后孔位对不上。

如果用钣金,估计不会使用6.8mm的钢板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如果用钣金,估计不会使用6.8mm的钢板了。

建议你找个做钣金的小厂直接给你做个方案报个价,你就跟他们提出来,成本控制在多少,强度要求多高,钣金可以通过改变结构提高强度,板不一定要厚。

楼主:
引用 网友M:
建议你找个做钣金的小厂直接给你做个方案报个价,你就跟他们提出来,成本控制在多少,强度要求多高,钣金 ...

好的,感谢了。

网友N:
这个用消失模铸造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用消失模铸造就可以

能估一下模具的价格吗?大小和拳头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估一下模具的价格吗?大小和拳头差不多。

模具不太了解,出来产品一般6块一公斤

网友(2017-11-07):
底部和两侧厚度不一样,钣金估计是不行的了,铸造和焊接比感觉还是焊接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