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v减速器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7-05-11):
我在做毕业设计。连接伺服电机与齿轮齿条用伺服rv减速器。下面两张图,哪里放输入轴,哪里放输出轴?

网友:
没有用过,通过下面的原理看,反面的照片(第二张)应该是输入端。

网友(点评):
输入是从这两齿轮输入,但输入端是另一面

网友A:
你这种RV减速器可以说不分正反面,楼主所说的正面为输入,减速器的整个大外圈为输出。

网友:
明天给你实物图吧,目前正好在用rv75的

网友:
中间的支撑轴和我之前加工过的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RV减速器可以说不分正反面,楼主所说的正面为输入,减速器的整个大外圈为输出。

那输出如何与齿轮齿条的齿轮连一块呢?

楼主:
找到个rv减速器原理说明 清晰明了 但我还是不知道如何输出 如何与齿轮连接 http://      video.ofweek.com/video/5573.html

网友:
RV减速机的安装方法其实很简单,也很方便,就因其安装方式很符合广大用户的需要,用户都称之为万能型安装的减速机。RV减速机箱体上有四个安装孔,箱体底部也有四个安装孔,规格尺寸都是一至的。而在其输出两端均可以装置输出法兰,输出法兰是根据减速机用户的实际需要而定。

网友(点评):
兄弟,你说的应该是涡轮蜗杆减速机

网友:
内圈有安装孔的是输出

楼主:
那我的输出如何与齿轮连在一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的输出如何与齿轮连在一起呢

齿轮用中间用实体,不用空心轴,

网友B:
还有一张,实物不一样,连接电机应该是图2,内部就没时间拆了

网友:
减速比多少

网友:
第二章是输入轴 第一章是输出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张,实物不一样,连接电机应该是图2,内部就没时间拆了

此RV非彼RV。

网友C:
看楼主图片,机器人RV减速,你这是蜗轮蜗杆减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图片,机器人RV减速,你这是蜗轮蜗杆减速

我的错,误导人家了

网友(2017-08-31):
楼主的照片上输入轴没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