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积矩怎么算

楼主(2017-05-11):
请问,常用型钢的面积矩怎么算?我需要H型钢的面积矩,可是找不到计算方法,手册上也没有,手册上只找到工字钢的。

网友:
软件很发达,参考这个东西http://www.docin.com/p-785965080.html

网友:
软件很厉害,参考这个CAD计算面积矩http://www.docin.com/p-785965080.html

网友:
一般的3D软件都有这个测量功能的,用公式计算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