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2013资源中心的零件无法创建

楼主(2017-05-11):
有大神知道这个Inventor2013资源中心的零件无法创建的原因吗?怎么解决,求大神指点一二。
系统重装了不行,软件重装也不行。

补充内容 (2017-5-12 13:45):
调用资源中心的时候是可以看到资源中心的零件,还有参数之类的,包括选型也可以,就是在创建的时候提示无法创建零部件。

网友A:
从来没遇到过。

莫非,安装时没打勾?我能乱猜到的只有这个了。

网友B:
安装源有问题,要不重新下载一个。

网友C:
可能是插件没有安装完全,系统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来没遇到过。

莫非,安装时没打勾?我能乱猜到的只有这个了。

安装时资源中心有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插件没有安装完全,系统不支持

正常安装的,中途没有任何的提示错误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源有问题,要不重新下载一个。

安装包资源应该没有问题,只有一台电脑安装可以用,其他几台电脑安装都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安装包资源应该没有问题,只有一台电脑安装可以用,其他几台电脑安装都不行。

难道与 MS-Office 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与 MS-Office 有关系?

为什么这样说?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楼主:
大家没有遇到过的吗?还没有解决,求助。

网友:
帮我看下这个是怎么回事??资源中心都没了~~~

楼主:
应该是安装时没有安装资源中心Libraries,进入安装程序查看下。

网友(点评):
老大,都两个星期了,还没重装?我怎么没你这么好的耐性啊。。。羡慕死我啦

网友(点评):
Cavalier_Ricky:你没发现吗?这个坛子中的人都很悠闲,三四天不来看看自己的问题是很常见的。不明白为啥

楼主: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安装时没有安装资源中心Libraries,进入安装程序查看下。

重装了还是没用啊,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呢。老大,指点下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装了还是没用啊,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呢。老大,指点下呗

因为没遇到过,也只能猜着说了。不知道你是怎么安装的。

下图中(图是网上下载的,红框不是我画的。。。)

1)黄色方框的前边打勾了吧?

2)黄色方框内前端黄色圈圈内的下向三角点进去后,起码GB和JIS的标准沟好了吧?

其他可能的原因,真的想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没遇到过,也只能猜着说了。不知道你是怎么安装的。

下图中(图是网上下载的,红框不是我画的。。 ...

以下都勾选了的

网友:
那就真不知道了。非得再说一个的话,系统是不是精简版ghost的?

网友(2017-07-13):
我也遇到楼主同样的问题,64位win7旗舰版,Inventor2013,office2016;
原来资源中心正常,因为Inventor使用时频繁进入节电模式,黑屏,昨天重装了系统(YLMF_GHOSTWIN7SP1_X64_YN2017)、Inventor2013、office2016,一切照旧,安装过程都很顺利,资源中心全部安装到指定目录(以前都这样安装,使用正常),今天打开Inventor,插入标准件就出现楼主的问题,请坛里的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在原来的装配件里插入圆柱销不行,插入内六角螺钉也不行;新建装配件,直接插入内六角螺钉可以的,再插入圆柱销就不行了;回到刚才的装配件,插入圆柱销也不行,但插入内六角螺钉可以了;再次回到新建的装配件,插入GB/T120.1-2000 12*40的圆柱销可以了,但不能更改标准件尺寸,直接插入12*30的圆柱销也不行,什么鬼呀

网友(2018-12-17):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怀疑是公司的加密系统搞的鬼,软件内部某些文件被加密了,无法读取或存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