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丝杠,32丝杠,导程10,垂直负载200kg

楼主(2017-05-11):
丝杠,32丝杠,导程10,垂直负载200kg,速度200mm/S。用1:5的减速机,配750电机是否可以满足?

网友:
行程和加减速时间,总的所用时间呢?最好这些也给一下,会比较准确

网友:
按这个参数,不是急加速,急刹车的话,750W电机无问题。

网友:
0.1s的加速时间 算出来可以用,不过不是很好!可以选个功率再大点的电机

网友:
不论加速度,已不够,你是最终40公斤米,减速机效率0.8,螺杆0.5,已经100公斤米,起码选1.1KW电机,再考虑其他等等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你把你的计算列出来更加容易便于大家检讨。

网友:
我帮你算了一下,不加减速机的话,负责扭矩需要34牛米

网友:
您需要提供  具体的如下参数:角加速度 负载惯量 。电机惯量用于惯量匹配  这些种种参数相当重要

楼主:
现在的情况这这样。。。。我是要选电机,用3210丝杠,垂直放置,速度要求200mm/S,加速时间没特别要求,我应该选多大的电机和减速机呢?

网友:
兄弟,你平台自重19600怎么来的

楼主:
种类 行星齿轮 减速比 5
有无电机 无 输出轴种类 实心
输出轴装置 同轴 安装分类 方法兰型
适用电机 安川SGM7J 750W 级数 单级
额定输出力矩(N·m) 50 最大输出力矩(N·m) 100
额定输入转速(rpm) 4000 最大输入转速(rpm) 6000
背隙(arcmin) <8 效率 0.96
寿命(Hour) 30000 保护等级 IP54
箱体总长L1 143.5 输出轴长度L4 40

这个减速机和750W能满足需求吗?

网友(点评):
同问啊,具体怎么算呢,求大侠们解答下

网友:
计算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