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折弯问题

楼主(2017-05-11):
钣金折弯圆角R10,难做吗?是不是要做圆模。还有一般做钣金折弯一般尽量把角度做成几度,不太懂。

楼主:
做圆角一般多少好做点

网友:
这又不难的,折弯机上模可以配的,R10的刀,至于你说的折弯角度,这要看你做什么产品,图纸有没有明确要求,或者自己设计的是什么产品。像是机箱机柜这都是方方正正钣金件。

网友:
圆角一般等于料厚。
90度最好折

网友:
那要看刀模,有多少角度就可以折多少

网友:
具体还得看厚度,卜板R10太大了,非常好做

网友:
折弯只有不做成负角,大于90度的应该都没问题的;但你这个R10太大了,估计折出来尺寸不问题,不如用模具压出来~

网友:
一般要求的折弯内角与板厚相同;其他折弯,圆角尺寸精度要求高、制作量大的可考虑冲压模式;尺寸精度不高、制作量少的可采用插补式折弯,或者借助折弯圆角刀具。

网友:
一般折弯的内角R都是跟板厚差不多,不做特别的话。特殊就用特别的上模好了

网友:
楼主要好好看看基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