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了求助

楼主(2017-05-11):
        热镀锌盖板,用的是2毫米厚的热轧钢板,尺寸是400宽2000长,折了两个10毫米的边,然后送去热浸锌,镀完以后就变形了,而且挺严重的,大神们请出出主意,该怎么做才能弥补呢?这是用作桥架盖板,数量很多呢,处理不好就砸手里了,希望大家指教。

楼主:
我用卷板机试了效果不理想,折弯机也不行,希望晚睡的大神们指点啊,早睡的大神明天给指导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型钢矫直机过一下才行,或者压平机压一下,哪里不平压哪里

网友:
用压机校平

网友:
你这个结构根本就没有刚性啊~ 宽度方向变形很正常。
想平也只能去整形了,即使整好了搬运等后续操作还得变~

网友:
板材这个厚度,这么大面积变形正常, 无论采用什么方式都不好整, 看在安装时有没有支撑点,或做几个支撑点, 顺便校正一下, 仅仅在部件很难.

网友B:
镀过锌就很难弄了。想办法在压力下时效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C:
是表面处理厂家搞变形的吗,这么不找他们索赔?

网友D:
变形还可以,有手艺的老师傅整形下就可。没老师傅可再压几条浅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镀过锌就很难弄了。想办法在压力下时效

谢谢,压力下时效能详细说明一下吗?用什么设备呢?

网友(点评):
有意在变形面设置触块,然后上面加负载保持至少三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形还可以,有手艺的老师傅整形下就可。没老师傅可再压几条浅筋。

这个办法想过了,压筋的话最快,但不符合标准。

网友E:
只有外力慢慢校回来了

后续采用镀锌板做,不要后处理了。除非指定你热镀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表面处理厂家搞变形的吗,这么不找他们索赔?

是他们的问题,但是都经常合作了,如果能从我这里解决了问题哪怕自己损失点,他那现在生意也不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有外力慢慢校回来了

后续采用镀锌板做,不要后处理了。除非指定你热镀锌

是指定的,锌层要求厚,如果用冷板应该好很多,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点评):
下回再接这个活,最好采用冷镀锌。 如果必须热镀锌,可以先镀锌,矫平后再折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钢矫直机过一下才行,或者压平机压一下,哪里不平压哪里

型钢矫直机本地没有这样的设备

网友:
直接用折弯机一点点压平看有没有效果。已经折弯过的上矫平机,有合适的吗??自己做一个合适的压辊轮也是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
不好弄越敲变形越厉害。

网友:
用火焰校平。

网友(点评):
太薄了,火焰矫正相当难。 另外已经镀锌,更没法用火焰矫正了。

网友:
用两个卷板机改造成矫平机,注意划伤,试试

网友:
你可以问问钣金的老师傅,他们应该能有办法。

网友:
把它压平在背面焊、铆上一层衬板(干脆再做一批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