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速度怎么计算?一般在什么范围?谢谢!

楼主(2017-05-12):
如题,气缸速度平时主要是凭经验预估的,也不知道怎么计算,在这向各位大侠请教下,谢谢!

网友A:
10-500mm/s 空载,  计算也要考虑很多复杂的因素, 比如摩擦力, 温度, 润滑,放置方式,泄漏等等,  如果不是专业的,可以了解一下计算原理和过程, 一般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具本参数客户样品上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500mm/s 空载,  计算也要考虑很多复杂的因素, 比如摩擦力, 温度, 润滑,放置方式,泄漏等等,  如果不是专 ...

另外,大于500mm/s的是否很少?

网友(点评):
很少, 但要非标设计, 减少传输过程中的摩擦力, 更换润滑油以及排气等.

网友:
虑到气管尺寸长度、气阀大小、气缸缸径长度、气压,忽略负载率、背压、温度变化等其他因素。        举例DAC40X300-A,气管6*6m、阀F10T0、压力为0.5MPaS1(阀的节流面积)=4.8mm2S2(气管节流面积)=2.8mm2  -------(见配管有效面积计算)1/S2=1/S12+1/S22(串联连接的节流面积计算)S=2.4mm2         q1(气缸耗气量)=14.92*300CM3=4478CM3=4.5L---------(见气缸行程每1mm的空气消耗量)
          q2(气管耗气量)=0.8L---------(见气缸气管空气消耗量计算式)q=q1+q2=5.3L          Q(每分钟供气)=90L/min------------------(见气缸每分钟流量计算)          T/60=q/QT=3.5秒

网友(点评):
大侠这个挺详细。。。感谢

网友:
控制在100MM/S以内。

网友(点评):
若我想用气缸获得某个较快的速度,比如400mm/s,有沒有難度,在負載不大的情況下一般的氣缸能否應對 另外,一般氣缸空載最大可達多少的速度?

网友(点评):
压力保证到5-6Kg,进口管放大,500以上都达到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
以下计算为考虑到气管尺寸长度、气阀大小、气缸缸径长度、气压,忽略负载率、背压、温度变化等其他因素。
        举例DAC40X300-A,气管6*6m、阀F10T0、压力为0.5MPaS1(阀的节流面积)=4.8mm2
S2(气管节流面积)=2.8mm2  -------(见配管有效面积计算)1/S2=1/S12+1/S22(串联连接的节流面积计算)S=2.4mm2
         q1(气缸耗气量)=14.92*300CM3=4478CM3=4.5L---------(见气缸行程每1mm的空气消耗量)
          q2(气管耗气量)=0.8L---------(见气缸气管空气消耗量计算式)q=q1+q2=5.3L
          Q(每分钟供气)=90L/min------------------(见气缸每分钟流量计算)
          T/60=q/QT=3.5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