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形玻璃片自动取出方案!

楼主(2017-05-12):
       公司实验室需要做一台圆形光学玻璃片的自动清洗、烘干、点胶的自动设备。现在遇到一个问题,玻璃片是一直浸泡在酒精里面的要怎么样才能把玻璃片从容器里面排好顺序放置在一个固定的位置,好让抓取手爪取料。请各位大神支个招!谢谢!
       装玻璃片的容器里面有酒精,容器可以自己做成别的形状。必须保证玻璃片的清洁度,表面无划伤等损伤玻璃表面的情况发生。

网友A:
人工操作的时候,是怎么干的?

网友B:
有没用过吸盘试一下,真空吸

网友(点评):
酒精喝醉了,

网友:
来个机械手 加个视觉检查 就搞定 如果不计成本的话

网友(点评):
不现实,视觉很难识别透明的玻璃,再加上液体影响,估计够呛

网友:
可不可以用张力高的液体做抓手,或者弹簧片抓侧面.
真空吸和用静电,如此小的玻璃肯定有表面接触.

网友C:
利用浮力和气流分层,分区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工操作的时候,是怎么干的?

人工操作是用镊子从烧杯里一个个的夹。毫无效率,所以想做一个自动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用浮力和气流分层,分区的方法?

问题是玻璃片泡在酒精里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用过吸盘试一下,真空吸

已经明确要求不能大面积接触玻璃表面,只能夹侧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用浮力和气流分层,分区的方法?

能不能详细说说,谢谢!

网友:
多少量?
可以承受的设备投入是多少米?

网友:
开副塑料模具,圆片裁下后就把它排好,类似弹匣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工操作是用镊子从烧杯里一个个的夹。毫无效率,所以想做一个自动设备。

淘宝买个“硬币点数机”回来看看原理

网友:
洗衣机里扔进去硬币或大号垫片,转动起来看看。

没酒精,还很容易刮花;有了酒精,就可以大胆玩儿了。

从下面链接里偷机构,就应该又快又准了。

只是,人家是皮带传送,你呢,在槽里让酒精流动带走玻璃片了。酒精可以循环使用。

看这两个视频,方案就能定下来了吧。

进水槽之前,(开头的转盘。。。)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ypeid%26typeid%3D36

进水槽后,(那两个竖着的转盘。。。)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ypeid%26typeid%3D36

关键是,酒精的循环怎么利用。

网友(点评):
现在论坛里有这个版块了,牛 我以前看MechLib都是动画啊

网友(点评):
反正我是超喜欢这个版块。里面的视频,看得懂的,差不多都留在自己的学习文件夹里了。别问我怎么弄。

网友:
下面是个硬币点数机的照片,看图推理,应该是一个倾斜的转盘,硬币堆积在左侧,在转盘带到右侧高处,然后从不同的小孔落下。

楼主的需求,只要一个孔就行了。

玻璃片理顺了就好处理了。

网友D:
不能制作一个夹手,整齐有序的拍好玻璃片,象以前的西瓜霜一。片与片之间留有固定间隙。然后放进容振动洗涤,再取出?

网友:
用输送带,定时转动固定角度

网友E:
这种镜片必须要泡在酒精里么?如果必须的话,在流程中逐个分离也是个事

网友:
FESTO好像有个伯努利吸盘,非接触式吸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镜片必须要泡在酒精里么?如果必须的话,在流程中逐个分离也是个事

不泡在酒精里也行,只有一个要求,就是玻璃表面不能有痕迹,光学玻璃要求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制作一个夹手,整齐有序的拍好玻璃片,象以前的西瓜霜一。片与片之间留有固定间隙。然后放进容振动洗涤 ...

如果是这样,效率会不会很低。当然也可以做,只是又会增加一些机构啊,那样成本又上去了。

方案简图

方案简图
现在人工的来料方式是图中这样,只要能保证玻璃表面不会出现痕迹就OK。

网友:
不用烧杯,自己做个槽,槽里放酒精泡。
槽的设计要便于分离放入、取出等。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效率会不会很低。当然也可以做,只是又会增加一些机构啊,那样成本又上去了。
现在人工的来 ...

请问圆玻片切下以后是不是人工放烧杯里去的?如是,那就开一副注塑模具吧,提前排好,别多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圆玻片切下以后是不是人工放烧杯里去的?如是,那就开一副注塑模具吧,提前排好,别多想了

玻璃片来料状态就是一个直径16厚1的圆形玻璃片。然后用铬酸泡24H,然后超声波洗,酒精洗,烘干,摆盘,点胶等,现在就是酒精清洗后怎么能在保证玻璃表面清洁的前提下烘干和摆盘。如果不酒精里面当然很好排序,但是这样不能保证玻璃表面的清洁度呀。所以我就想能不能玻璃片在酒精里面泡着并能排好序。这样就不会有造成玻璃片表面可能会沾上污渍的风险。因为这个是光学玻璃,表面不能有一点痕迹。

网友:
引用 楼主:
玻璃片来料状态就是一个直径16厚1的圆形玻璃片。然后用铬酸泡24H,然后超声波洗,酒精洗,烘干,摆盘,点 ...

这样啊,哪你借鉴一下手机屏幕贴膜之前的清洁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