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弹性联轴器+减速机是什么配合

楼主(2017-05-12):
如题,我们知道一般电机轴和减速机轴加工精度按h6,而机械推荐标准(JB/T 7511-94)里说联轴器和轴的配合是H7/j6(k6或者m6,根据尺寸来定)属于过盈配合,如果和电机减速机轴配合的话就是过渡配合,所以问题来了,因为电机、减速机、联轴器都是选型来的,是不是有基轴制和基孔制互怼的情况呢?

网友A:
联轴器需要过盈配合吗?哪来的标准

网友(点评):
我写的很清楚了:JB/T 7511-94,你是不是先去查一下这个标准

网友:
只要符合国标,它们之间就是相互统一的。行业和企业标准就不清楚了。

网友(点评):
因为配合等级牵扯到装配方法,肯定要了解大多数情况的应用吧

网友:
我们知道一般电机轴和减速机轴加工精度按h6,这句话有问题,JO2到Y系列都不是的啊,好几十年了啊

网友(点评):
请教下你说的这2个系列精度多少呢?我们常用的是h6的

网友(点评):
大侠高见?

网友:
请问你们h6是啥电机?

网友:
活学活用。

网友:
没有遇见过你所担忧的问题。

网友:
查了B/T 7511-94,没有发现关于轴头公差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轴器需要过盈配合吗?哪来的标准

没有手册呀!!!!!!

网友B:
电机一般都是j6 k6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一般都是j6 k6

确定吗,轴一般不会按正公差来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