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中的问题

楼主(2017-05-12):
液压系统电磁换向阀有没有最高频率能够达到50Hz,也就是1秒钟换向100次。

网友A:
1,直流常规也就每秒最多换个3-4次吧,50Hz有也绝对是极品了。
2,也是和你阀的类型有关,压力,通经。

网友B:
机关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直流常规也就每秒最多换个3-4次吧,50Hz有也绝对是极品了。
2,也是和你阀的类型有关,压力,通经。

 ...

控制活塞杆有2mm的振动

网友C:
进口的,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口的,不便宜

这是哪个厂家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关枪啊

看到国外有的设备就是用液压来控制活塞杆的振动的。

网友(点评):
哦,有图片之类的信息吗?

网友D:
全行程20ms,往返一次得走两个全行程就是40ms,最多25Hz。

这还仅仅是换向时间,还有油管的响应,以及油缸走一定行程的时间,总不能阀换到位油缸还没来得及运动就又换回来了。

50hz相当于3000周期/分,不如考虑液压马达驱动的高转速曲柄连杆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行程20ms,往返一次得走两个全行程就是40ms,最多25Hz。

这还仅仅是换向时间,还有油管的响应,以及油 ...

因为需要随时控制输入信号来控制活塞杆的振动频率,所以不能用连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哪个厂家的呢?

dynex,某工程机械巨头有用这个频繁换向来测试油缸的,一秒40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dynex,某工程机械巨头有用这个频繁换向来测试油缸的,一秒40次。

另外想问一下,有没有关于这个测试的冷却系统的设计呢?

网友:
这个很简单,用同步电机带动换向阀就可以了,压力不高的话用转阀,如果有更高的要求才考虑伺服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