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钢表面是喷漆好还是烤漆好 展会用

楼主(2017-05-12):
我的一个设备 尺寸也就D1000*500的一个设备  碳钢材料 表面是喷漆好还是烤漆好 展会用的 要求一定要好看 有质感 显得高大上  加工厂那边说让我由原先的烤漆技术要求 改成喷涂的  说是附着力强  我觉得烤漆表面好看  如果工件表面处理的好  烤漆附着力也应该不差啥

网友:
喷漆+清漆

网友:
碳钢表面由于不平整不论喷漆或烤漆都需要批腻子和打磨平整,要求好看选择烤漆。施工前最好喷砂除油除锈先。

网友:
各有千秋。汽车属于烤漆,不是很靓丽吗?

网友A:
你该告诉他们有的是钱,往好里搞。

网友:
汽车表面就是用的烤漆,效果很好,很光亮。

网友B:
烤漆好看,可以有菊文等效果,喷漆表面会掉。加工商让你改是因为好多加工厂没有烤漆要到外面去,而且喷漆效果不好看且容易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烤漆好看,可以有菊文等效果,喷漆表面会掉。加工商让你改是因为好多加工厂没有烤漆要到外面去,而且喷漆效 ...

明白了 我让加工厂那边做烤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该告诉他们有的是钱,往好里搞。

他们跟我说的是烤漆跟喷漆是一样的钱

网友(2017-08-14):
分清楚你要表达什么,烤漆只是一种噱头,喷漆工艺完成后,在照一层清漆,就是汽车经常用的喷涂工艺,烤漆是要在烤漆房做的,主要是烤漆房能控制清洁度,温度,湿度等,工艺流程是一样的,基色漆加清漆。但是,我觉得喷涂这事啊,还是人和设备的问题,喷涂,一定要薄而多次覆盖,不能一次喷厚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