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D螺纹铣刀加工螺纹时如何确定螺纹铣刀的中径?

楼主(2017-05-12):
各位前辈:
   大家好!今天遇到个难题,想请各位老前辈指点一下。
   已知参数:外径为D11.5的螺纹铣刀,工件要求螺纹参数是M14*1.5;
   我个人的理解是在刀具铣螺纹时,螺纹铣刀上螺纹的中径必须与M14*1.5螺纹孔的中径重合,然后螺纹铣刀在自转的同时公转和进给,这样才能加工出需要的螺纹;
   M14*1.5螺纹孔的中径是可以轻松算出来的,但是如何确定螺纹铣刀的中径,也就是如何保证螺纹铣刀在加工螺纹时两者的中径重合呢?
   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找了好多公式计算,但还是觉得不正确,可能是我钻了牛角尖,恳请各位老前辈给我指点一下,在此谢过了!

 下图是我找到的计算螺纹中径、大径、小径的相关公式:

网友A:
螺纹检验可以通过螺纹塞规检测,中径也可以测量。但在加工的时候不用纠结中径,螺纹铣刀是60°的,只要控制好大径,中径自然能够保证了。看了下楼主以前的帖子,应该是做PCD刀具的,螺纹铣刀一般只规定螺距以及牙型角,只要螺距是一样的,不管多大的螺纹都能加工出来。

网友:
加工中心铣螺纹只是见过  听同事讲的铣螺纹就是主轴无规律的旋转 在螺旋下刀 个人觉得这不合理 最终角度应该不符合标准  但是没办法讲清楚  如果你用车床做过螺纹 可能会理解

网友B:
二楼说的很对,我们也是 螺纹刀具的生产厂家,都是比较高端的产品

网友:
好贴,持续关注。自己也要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楼说的很对,我们也是 螺纹刀具的生产厂家,都是比较高端的产品

给客户设计了一把螺纹铣刀,加工出来的孔通规不通,止规不止,心都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检验可以通过螺纹塞规检测,中径也可以测量。但在加工的时候不用纠结中径,螺纹铣刀是60°的,只要控制 ...

给客户设计了一把螺纹铣刀,加工出来的孔通规不通,止规不止,心都碎了!

网友(点评):
查看过加工程序吗?铣出来的牙型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客户设计了一把螺纹铣刀,加工出来的孔通规不通,止规不止,心都碎了!

螺纹铣刀的直径是D11.5,要求的螺纹孔是M14*1.5,加工时绕着D2.5的圆旋转进给3mm(两个牙距),转速2000,进给300,加工出来的螺纹孔的尺寸:大径 13.960,中径 13.216,小径12.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