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的方法固定

楼主(2017-05-12):
聚丙烯材质,两侧是盖子,中间蓝色主体,有什么好的建议固定呢,我自己是想在左右两侧的盖子上做卡槽(不是左右两个旋钮,那两个是用螺丝固定),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其他的想法!!!!!

楼主:
我是想左右旋钮旋转的时候中间主体固定怎么弄

网友A:
强度要求大吗?需要拆开吗?
1)强度不大,能否做扣?
2)不需要拆开,可以考虑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度要求大吗?需要拆开吗?
1)强度不大,能否做扣?
2)不需要拆开,可以考虑胶水。

强度要求不大,但是要经常拆开,胶水可能不行

网友B:
有没有密封要求,两侧必须是盖子吗?

网友C:
这样行不行?一个槽,连接臂生根在内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密封要求,两侧必须是盖子吗?

两侧的是旋转钮,只是起到旋转左右,这种圆钮旋转客户指定,不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行不行?一个槽,连接臂生根在内壁上。

需要固定蓝色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