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碳后小孔的加工问题

楼主(2017-05-12):
如图,零件加工一个φ5-0.03/-0.045的孔,表面渗碳后再铰孔出现喇叭口,请教大神这个零件该怎么做,工序怎么安排。

网友A:
没怎么做过淬火件,不过楼主应该再说一下硬度、加工余量、刀具。
对了,还有在什么机床上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怎么做过淬火件,不过楼主应该再说一下硬度、加工余量、刀具。
对了,还有在什么机床上做的。

之前用金刚铰刀铰的孔,在铣床上做的,余量大概2-3丝,硬度HRc58-62,

网友:
少了一道扩孔的工序

网友:
经常做热处理件,这个孔比较小了,热处理前留单边3丝余量,完了后订做铰刀自己手铰可符合要求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绞刀是不是直绞刀,有时候会用错的

网友(2017-11-23):
渗碳和渗氮那个更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