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非纯圆曲线T型导轨加工

楼主(2017-05-12):
各位老师:
   大家好!附件是一个非纯圆曲线的导轨,凹槽为T型,现在还是方案设计,还没有具体尺寸(希望可以找到一家可以加工的厂家,尺寸可以在商量)。请问各位老师能推荐一下吗?国外的厂家也可以,材料要求为SUS304或者SUS316l  sus304l等(材料磁导率必须小于1.05)。很急,请各位有经验的给点意见,如果有合适的请联系我邮箱kai.yao@hfcim.com。另外,这个导轨是用在真空环境中,使用是将导轨固定,上面做N个可以沿导轨滑动的小车连起来,然后后面有个直线模组推着最后一个小车往前运动,最前的小车上装测量设备,整个运动过程重复定位精度0.1mm。所以对导轨的精度有一定要求,有合适的厂家可以推荐吗?感谢

网友A:
日本THK可以做这种圆弧导轨

网友B:
不能分开做吗,上边用板压着,简单好做,就是精度可能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本THK可以做这种圆弧导轨

THK不行,方案已经做了,他们的不是T型的,是纯圆加直导轨拼起来的,在圆弧过渡处的精度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分开做吗,上边用板压着,简单好做,就是精度可能低。

你好!请问具体是什么样的结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具体是什么样的结构???

就是先做一个凹行槽,在上边沿边线左右各压一条薄板。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具体是什么样的结构???

你好!图片就是一个导轨,导轨上安装一节一节小车,做测量用的,最前面的小车装测量传感器。结构的难点就在图片中的导轨没有厂家可以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先做一个凹行槽,在上边沿边线左右各压一条薄板。

请问凹槽加工厂家有推荐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凹槽加工厂家有推荐的吗?

短的话机加工可以,现成的我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的话机加工可以,现成的我不是很清楚。

好的  那我在多问问大家意见,谢谢啦

网友:
机加工提供模型编程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核心问题是解决加工变形,大家不要忘了不锈钢的热导率低。

网友:
有办法:一看你壁厚是否均匀二看曲线是否合理,是否是一条。还个就是这周长与直径差多少,得开模

网友C:
你这个选材合理吗?不锈钢没硬度又不耐磨,用多了磨损如何保证重复定位精度?316不好加工。做这个东西成本太高了。不划算。重新考虑设计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选材合理吗?不锈钢没硬度又不耐磨,用多了磨损如何保证重复定位精度?316不好加工。做这个东西成本 ...

你好  该方案用在强磁场(3-5T) 强电场  真空环境中,工作环境决定只能选择磁导率小于1.05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选材合理吗?不锈钢没硬度又不耐磨,用多了磨损如何保证重复定位精度?316不好加工。做这个东西成本 ...

您好!请问开什么模具???

网友D:
不能用电脑锣直接铣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用电脑锣直接铣出来吗?

请问洗出来精度怎么样?

网友:
咋一看还以为可以卷圆呢,以前做过这种铝型材卷圆成各种形状的。

网友:
可不可以考虑做钣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