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选型求助

楼主(2017-05-13):
1.最近看联轴器选型,有一个公式Ta=9550*P/N,Td=2~10Ta,选型时Tn大于或等于Td即可
Ta为电机转动时联轴器承受的扭矩,Td为补偿扭矩,Tn为联轴器的容许扭矩,P为电机功率,N为转速
2.电机加速时也有一个启动扭矩
问题来了,选择联轴器时,扭矩是根据1来还是2来,请大神们指点指点,谢谢!

上传不了图片,只能敲字,哎。。。。

网友:
选一个联轴器还用计算吗?多余了。

网友(点评):
我平时也是大致选,刚好看到有这方面的计算,就上来问问,呵呵。。。

网友:
根据联轴器选型的样本选择吧

网友(点评):
好的 但会不会出现启动扭矩大于Tn的情况?

网友:
不同的设备选用不同的系数,这个是综合系数,有大概的选用表的

网友:
标准

JBT 7511-1994机械式联轴器选用计算.pdf

网友:
根据1选,“Td=2~10Ta”,2~10这个系数已经考虑了启动转矩了。

网友(点评):
哦哦,好的

网友:
看看机械设计手册, 自己需要什么类型的联轴器、然后按样本选型,

网友(2018-01-13):
根据“1”选择

网友A:
按公式计算后,取容许扭矩大于计算扭矩的选取,这样能保证在联轴器两端出问题时,联轴器的整体强度不会出问题。电机的启动转矩跟联轴器选型没有关系。

网友:
威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公式计算后,取容许扭矩大于计算扭矩的选取,这样能保证在联轴器两端出问题时,联轴器的整体强度不会出问 ...

好,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