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将同步带没有齿的一面固定在平面上?

楼主(2017-05-13):
       可不可以将同步带没有齿的一面固定在平面上,然后电机带动同步轮在同步带上爬行,就类似于齿轮齿条的结构,只不过齿条用同步带代替,工作行程在3米左右,负载150kg。谢谢各位给出宝贵意见!!

网友:
同步带伸长怎么解决?

网友:
不知道速度是多少,但从时间的角度来说不建议你这样用。因为同步带和同步轮是包在一起是多个齿啮合的。同步带又是弹性物质如果当齿轮齿条用只有一个齿在啮合容易坏!
有些低速的是可以把链条当固定在面上,每隔几个链节都要与固定面锁螺丝,用链轮来回移动!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是对的

网友:
这样同步带易损,换起来就麻烦了

网友:
可以用,一定要限制同步带与带轮之间的间隙,同步带齿比较低,防止跳齿。
建议用链条和链轮来代替。这个结构要先给同步带或者链条预紧,然后固定在平面上。

网友:
同步带可以粘在平面上,但是一个齿是负荷不了150kg的,要满足负荷就要安装多个同步轮。

网友:
以上大家说的都不错,同步带本来轻载而且使用方式是有一定的包角,且会磨损,你这么使用一个是齿形受力大容易损坏,磨损后也不容易更换。使用链条是最佳选择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用

网友:
机械设计上有这种用法么?可以尝试下试试

网友(2023-10-12):
可以但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