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很小的故障处理,欢迎拍砖

楼主(2017-05-13):
之前卖出去的设备。输出到编码器是通过齿轮传动传递运动的,在主轴上安装尼龙齿轮。当时的设计使用过盈配合定位齿轮的轴向与周向,并且齿轮上有间隔120度两个平端紧定螺钉M4。轴径大约28

结果,反馈回来的是编码器丢转,一拍照片,齿轮轴向出现窜动。

可能的原因:1、齿轮内径、轴外径超差。2、安装精度低,引起轴向力。

然后,当然的处理啦。有销售刚好去了哪里,然后走之前和现场时,我一共给他出具了一下几种处理方案:

  • 最好的解决方式,拆除主轴,加键槽,卡簧槽。齿轮拉出键槽。
  • 通过其中一个紧定螺钉孔,铰处锥销孔,并安装直接4的开尾锥销。
  • 不会使用锥销的专用铰刀的话,可以直接钻个4左右的通孔,可以打偏,然后用铁丝绑住
  • 轴上钻出盲孔,攻丝,加锁紧胶
  • 钻盲孔,使紧定螺栓进入孔一点,加锁紧胶
  • 轴与齿轮的间隙使用铁钉等填充,允许破坏齿轮处结合面
  • 轴上齿轮两侧布置焊点,局部破坏齿轮

以上方案前提,松开电机安装螺栓(轴是穿过减速器的)以及一侧轴承。重新安装轴承、固定电机。松开配对齿轮,减少啮合。

后续方案:
1、齿轮通过键及挡圈定位。
2、材料尼龙改为201
3、若采用链传则取消齿轮,在减速器输出轴上新制非标螺栓,一端用于夹紧输出链轮,一端进入编码器中。

网友:
赞,实践经验

网友:
老师傅出精验,给赞

网友:
这种问题最好上图,

网友A:
有个疑问,你最后说的用非标螺栓和编码器相连,能保证同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疑问,你最后说的用非标螺栓和编码器相连,能保证同轴度?

能吧
螺纹精度不低的,轴那段可以磨。
你觉得这样可以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吧
螺纹精度不低的,轴那段可以磨。
你觉得这样可以么?

螺纹精度表示的是内螺纹和外螺纹的配合,有可能底孔打歪了螺纹精度也很高。所以底孔和螺纹孔与电机轴的同轴度才是重要的。

网友:
有图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精度表示的是内螺纹和外螺纹的配合,有可能底孔打歪了螺纹精度也很高。所以底孔和螺纹孔与电机轴的同 ...

车这种细轴,必然先中心孔
中心孔就是偏了也没有很大关系。车外圆、磨外圆必然会使用中心孔为基准。

减速器的输出轴自带内螺纹。一般轴都是先出中心孔
内螺纹中心自然是中心孔中心,不会差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疑问,你最后说的用非标螺栓和编码器相连,能保证同轴度?

你说的对,确实难以保证。
螺栓不能用于定位的
这样情况,硬上的话,编码器不能直接跟非标螺栓连接,得加柔性联轴器。卖编码器的厂家也卖联轴器的,是类似塑料的那种。
谢谢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