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三个机械空气阀整合在一起

楼主(2017-05-13):
         请教,怎么将三个机械空气阀整合在一起?开一个开关三个都通气,关一下三个都封闭,相互之间不串联。有没有这样的开关阀门?

网友A:
为何要机械阀提出 自动关闭思路呢?  在气管总接头处,安装一个阀就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要机械阀提出 自动关闭思路呢?  在气管总接头处,安装一个阀就解决

我是做气密测试的,要求三个气路之间不能串通,如果在总接头处装一个阀,那样不就串通了吗?

网友B:
把机械阀的开关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机械阀的开关连起来

怎么连起来?有没有一进三出的这种阀门?

网友C:
一个机械阀分3路出口,3路装3个单向泄压阀可否

网友D:
这种气路接法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机械阀分3路出口,3路装3个单向泄压阀可否

这样在关闭的时候要依次关三个,影响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气路接法有问题啊

这是将之前的三个单向阀整合在一起,为了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