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卡扣结构

楼主(2017-05-13):
各位大神,求推荐钣金件卡扣式结构!
两个零件之间用卡扣固定,不需要用螺丝来固定!
麻烦各位了!

补充内容 (2017-5-14 13:29):
电脑机箱,一些电子消耗品都是用卡扣式结构!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一般用完卡扣结构还是会再用螺丝做最终紧固,卡扣可以减少螺丝,并不能完全代替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完卡扣结构还是会再用螺丝做最终紧固,卡扣可以减少螺丝,并不能完全代替螺丝。

网友:
这种结构一般用作安装辅助定位使用,不作为紧固连接使用。

网友:
这种安装法无法紧固得

网友(2019-08-20):
lz可以拆下电脑机箱,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