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侠使用过复合滚轮轴承?安装在如图所示的小车上可以不?

楼主(2017-05-13):
如图所示,前三张是外形图,第四张是我要使用的小车的外形图,不知道用在此小车合适不合适?附厂家网址:http://www.winkelchina.com/cpzx/201208/24.html

网友:
直接问厂家啊

网友A:
叉车上用的就是这个,不过这种轴承都是焊接安装的;

建议轴承安装板做成可以调节间隙

网友:
这个哪家公司生产?

网友:
用用试试呗

网友:
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没用过,第一次看到这种轴承,以后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是WINKEL公司的产品,如果你要用他们的轴承,最好配用他们的轨道,配套的。之前有用在堆高机上,低速、重载,减速电机驱动,精度一般,稳定性好。

网友:
升降机上用过,配合叉车导轨,结构简单、实用,价格不太清楚。

网友B(2017-11-24):
引用 网友A:
叉车上用的就是这个,不过这种轴承都是焊接安装的;

建议轴承安装板做成可以调节间隙

请问,这个是什么轴承,没有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是什么轴承,没有见过

复合轴承

网友(2018-06-12):
你好  我是生产复合滚轮的厂家 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  13585311819

网友:
啊错了  13585311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