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求助:显示设备安装架

楼主(2017-05-14):
       现有 显示设备尺寸是460(宽)X410(高)X80(深)mm,如果两个设备并排放置,如何设计一个安装架能够固定两台设备,每台显示设备还可以实现旋转-90~90度,同时安装架尺寸不能大于930(宽)X510(高)X110(深)mm,如果是设计单显示设备安装架,满足旋转要求很简单,可是双显示设备安装架如何设计才能实现旋转要求呢,求各位高人帮忙指点下,谢谢!

网友A:
画图行吗,简单也行啊,你让别人给你想像,太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图行吗,简单也行啊,你让别人给你想像,太逗了

你看不懂不代表别人看不懂,做机械这行的难道你连这点最基本的想象能力都没有?

网友B:
在下边设计两个支撑臂不行吗?一个支撑臂撑起一台显示器,支撑臂顶端做成可旋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下边设计两个支撑臂不行吗?一个支撑臂撑起一台显示器,支撑臂顶端做成可旋转的

谢谢,这种方案咱们日常用可以,我这个设备要求比较严格需要做冲击震动试验,做试验可能过不了

网友C:
绕XYZ哪个轴旋转?±90°的0°位置是哪个点?显示设备与安装架的连接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绕XYZ哪个轴旋转?±90°的0°位置是哪个点?显示设备与安装架的连接方式?

要求可以实现左右旋转90度,显示设备与安装架的连接方式没做具体要求,不过肯定是可拆卸连接

网友:
自己去淘宝百度一下很多这种卖的,旋转外加拆卸,你看看图片然后根据那种改进,最后自己再想想也许就有了!网上卖的比较贵而且不是像他们图片上画的那里漂亮,参考就好了!最好自己选择仿制,结构不复杂。

网友(点评):
谢谢,我最后就是仿制的,呵呵

网友:
具体环境,安装的位置,然后显示设备大概多重说明清楚比较有利于想方案

网友D:
两个单轴旋就转够了,注意支架避开显示器旋转轨迹
类似这样的
https://item.jd.com/500857.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单轴旋就转够了,注意支架避开显示器旋转轨迹
类似这样的
https://item.jd.com/500857.html

学习了,很高端的东西。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这种方案咱们日常用可以,我这个设备要求比较严格需要做冲击震动试验,做试验可能过不了

冲击震动一般架子也撑不住,要想结实就用角钢直接焊个930(宽)X510(高)X110(深)mm的钢架子,架子底部配重,架子顶端焊两个圆柱,圆柱间距470mm,一个圆柱上装一个显示器。就是不太美观,比较笨重。

示意图

示意图

网友:
看样子挺像显示器类的东东;
这类东西基本都不会太重,固定方式多种多样,关键要看使用要求,个人觉的描述的不够详细,方案太多了

网友F:
冲击震动实验也没必要把支架做的特别沉吧,双轴的结构简单高效,你可以想想在结构上怎么离开震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冲击震动实验也没必要把支架做的特别沉吧,双轴的结构简单高效,你可以想想在结构上怎么离开震源

谢谢,为了能过冲击振动试验我在显示器底座上加的减震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冲击震动一般架子也撑不住,要想结实就用角钢直接焊个930(宽)X510(高)X110(深)mm的钢架子,架子底 ...

这种方案应该是最简单实用的,就是支架稍微笨重了些,不过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单轴旋就转够了,注意支架避开显示器旋转轨迹
类似这样的
https://item.jd.com/500857.html

开始我也是想参考这种结构,不过考虑到设备的重量有10KG左右还要做震动试验,最后还是想的其他方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案应该是最简单实用的,就是支架稍微笨重了些,不过谢谢你的建议

外观方案可以改,关键是底部要配重,调整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观方案可以改,关键是底部要配重,调整重心。

外观现在解决了,就是显示器需要俯仰5度,角度要求是固定的不需要转轴,现在设备的尺寸俯仰5度后的深度就已经超出指标110要求了,现在考虑设备的高度能不能减小

网友G(2018-01-04):
19寸的显示屏啊。。。现在网上不是很多这种支架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19寸的显示屏啊。。。现在网上不是很多这种支架嘛?

网上是有挺多民用的,我们要求的这个支架必须能满足一定的振动冲击试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