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分享(十)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楼主(2017-05-14):
每周分享(九)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每周分享(八)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每周分享(七)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每周分享(六)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每周分享(五)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每周分享(四)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每周分享(三)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每周分享(二)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每周分享(一)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偏心套
此偏心套棒料加工,锯床下料,因为外圆粗糙度要求不高,所以采用带铣削功能的车削中心,这样可以减少购买专用偏心卡盘的费用(前提是公司有这样的设备),盘锯铣刀第一次使用,只要按照刀具厂家要求的切削速度和进给速度来加工的话,问题不大,另外就需要根据自己机床的特性来进行相应的微调即可
夹具:某伯格的夹头式卡盘
机床:车削中心,带C轴与铣削功能
材料:GCr15
难点:平行度的行为公差要求较高,所以夹具的选择要合适

红色粗线为待加工面,黄线为卡盘夹持面

上图纸

一序:先把待加工面的外圆和内孔加工到尺寸

二序:夹持一序精加工后的外圆
1、铣刀开粗
2、盘铣刀加工外圆槽
3、倒角
4、铣刀精加工,六刃铣刀精加工后效果比较好
(二序加工的铣削比较多,所以建议最好使用软件编程,手编太坑爹了)

盘铣刀

更好的有机夹的盘铣刀,当然了,费用也很高的

网友A:
这个图纸外圆标平行度合适吗?

网友:
楼主机械这块真是专业,大神,感谢分享

网友B:
认真阅读了前辈的图纸和加工工艺,对加工又多了一点认识。对图纸有两个小疑问:
1、剖视图φ90(+0.03/0)尺寸有疑问,是否是多了个φ;
 2、基准A放到φ90(+0.03/0)尺寸上似乎不妥?
 3、剖视图φ100(0/-0.3)尺寸指向模糊,尺寸界限视乎没有对齐;
 4、偏心尺寸不明。
但几乎不影响前辈想表达的加工工艺,有不妥之处还请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纸外圆标平行度合适吗?

层主建议标什么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认真阅读了前辈的图纸和加工工艺,对加工又多了一点认识。对图纸有两个小疑问:
 1、剖视图φ90(+0.03/0 ...

偏心尺寸是通过其它的尺寸反推出来的,层主可以试试
层主可以参考一下标准的偏心套图纸,会有详细的说明
谢谢层主对图纸的认真研究,但是建议层主多研究加工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偏心尺寸是通过其它的尺寸反推出来的,层主可以试试
层主可以参考一下标准的偏心套图纸,会有详细的说明 ...

能否麻烦大侠给我一份偏心套的标准图纸以供学习,对这种零件确实没有画过标准图。QQ邮箱279484437@qq.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层主建议标什么公差

简单:偏心距加公差就OK

网友:
工序图很形象逼真,贴近实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偏心距加公差就OK

两种标注方法都可以的,看个人的习惯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偏心尺寸是通过其它的尺寸反推出来的,层主可以试试
层主可以参考一下标准的偏心套图纸,会有详细的说明 ...

大侠可否发一份标准的偏心套图纸我学习学习,确实没有看懂。279484437@qq.com

网友C:
大侠, 用车床先加工60的孔和右边的120以及那个类似供退刀槽的结构,加工的时候左边见光,然后上一个立式三轴,找正见光的那个面,然后便宜一个偏心量,铣左边的那个120, 您看可行吗?不行的话帮忙指出原因,谢谢!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类似退刀的那个结构就得用,您所指的铣刀,在三轴上加工。别的您看看,有问题,告诉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侠, 用车床先加工60的孔和右边的120以及那个类似供退刀槽的结构,加工的时候左边见光,然后上一个立式三 ...

层主安排的工艺可以加工的,只是需要经过二次装夹的,稍微有点麻烦,毕竟车削中心的费用比较高,只要能加工出成品,怎么干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