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QT500-5这种材料整体淬火工艺!

楼主(2017-05-14):
最近单位有一种耐磨盘需要淬火,但是又没做过,也不敢盲目的去试,所以请贴吧老师帮忙。

网友A:
QT500可以淬火吗?材料不全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QT500可以淬火吗?材料不全裂了?

怎么不可以,HT类都行。
找资料对照着干就是

网友(点评):
灰铁我们一般都是导轨表面电接触淬火。

网友:
是热处理渗碳或渗氮

网友:
淬是能淬,只知道冷却方法比较特殊,希望有专业人士出现。

网友B:
可以通过热处理提高强度和硬度,下面提供各种热处理的效果,你可以根据情况选择合适的热处理.假如只是要提高硬度的话推荐用表面淬火.
球铁的正火
球铁正火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珠光体基体组织,并细化晶粒,均匀组织,以提高铸件的机械性能.有时正火也是球铁表面淬火在组织上的准备、正 火分高温正火和低温正火.高温正火温度一般不超过950~980℃,低温正火一般加热到共折温度区间820~860℃.正火之后一般还需进行四人处理,以消除正火时产生的内应力.
.球铁的淬火及回火
为了提高球铁的机械性能,一般铸件加热到Afc1以上30~50℃(Afc1代表加热时A形成终了温度) ,保温后淬入油中,得到马氏体组织.为了适当降低淬火后的残余应力,一般淬火后应进行回火,低温回火组织为回火马氏作加残留贝氏体再加球状石墨.这种组织耐磨性好 ,用于要求高耐磨性,高强度的零件.中温回火温度为350—500℃回火后组织为回火屈氏体加球状石墨,适用于要求耐磨性好、具有一定效稳定性和弹性的厚件.高温 回火温度为500—60D℃,回火后组织为回火索氏作加球状石墨,具有韧性和强度结合良好的综合性能,因此在生产中广泛应用.
.球铁的多温淬火
球铁经等温淬火后可以获得高强度,同时兼有较好的塑性和韧性.多温淬火加热温度的选择主要考虑使原始组织全部A化、不残留F,同时也避免A晶粒长大.加热温度一般采用Afc1以上30~50℃,等温处理温度为0~350℃以保证获得具有综合机械性能的下贝氏体组织.稀土镁铝球铁等 温淬火后σb=1200~1400MPa,αk=3~3.6J/cm2,HRC=47~51.但应注意等温淬火后再加一道回火工序.
.表面淬火
为了提高某些铸件的表面硬度、耐磨性及疲劳强度,可采用表面淬火.灰铸铁及球铁铸件均可进行表面淬火.一般采用高(中) 频感应加热表面淬火和电接触表面淬火.
.化学热处理
对于要求表面耐磨或抗氧化、耐腐蚀的铸件,可以采用类似于钢的化学热处理工艺,如气体软氯化、氯化、渗硼、渗硫等处理.

网友:
具体的还是找有经验的热处理厂家比较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通过热处理提高强度和硬度,下面提供各种热处理的效果,你可以根据情况选择合适的热处理.假如只是要提高 ...

问一下Afc1是啥意思?

网友(2017-12-20):
引用 楼主:
问一下Afc1是啥意思?

AfC1应该是AC1,为共析线。

网友:
我们之前,做过减速机的外壳,用的好像是QT-600,铸件,好像没有最专门的热处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