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草图怎么来的?

楼主(2017-05-14):
如果是实体引用  为什么没引用符号?

网友:
照着描呗,而且转换实体引用也是一种几何约束,画好了,把几何约束删除,也能形成你看到的这种效果。

网友:
用草图的偏置命令行不行?

网友A:
也可能是dwg导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dwg导入的吧

隐藏草图后,不能隐藏的就是导入曲线

网友:
直接按面投影下来不是很方便的吗

网友:
会不会是引用后删除了引用那个约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