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版的文本外观调不了大小,8号和9号没变化

楼主(2017-05-14):
新人一个,问的比较简单,2017和2013都能改

网友:
能调,只是浏览器已经不再跟随变化了。
2018的浏览器是“新的”,可能研发者忘了做出跟随“文本外观”参数改变的动作了。

这个问题比较麻烦,Inventor的交互界面中的文本参数设置有以下的几种:
按标准跟着操作系统走。
字体跟着操作系统、字高自己设置。
字体和字高都是自己设置。
不能设置(例如2018的浏览器)
可见,您问的问题并不简单呀...

网友A:
楼上陈老师分析的很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陈老师分析的很仔细

我说的这些,研发者不全知道,这才是我最不能理解的

网友B:
没用过Win10的我,全当Win10也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Win10的我,全当Win10也是这样的。

这次Inventor在Win7和Win10下的界面表现,真的是很一致的,我没发现不同。
下图是Win10下的情况:

网友:
估计Inventor下一步的“改进”,就是把那些任何按钮或标签之间的分割竖线或横线全部彻底地去掉,目前估计是受有限的研发队伍规模和工作优先度的制约,改进得不够彻底。

大家继续期待新的改进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