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2016为何安装后打不开,显示加载失败呢

楼主(2017-05-15):
各路大神,如遇到附件或者图片情况,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有没有没睡的大神吗,郁闷了,按照网上重装了,也没用啊

楼主:
安装在64位电脑上的,请大神尽快帮忙,着实着急啊....

网友A:
不知道,因为操作系统,软件都会出错,比如操作系统是ghost版的,软件没下载完全,还有solidworks SP0比较SP4 SP5会有不稳定状况,一般不推荐安装。

网友:
你这个是安装问题,还是操作问题?

楼主:
安装很正常,但是,安装好后,就是打不开,加载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因为操作系统,软件都会出错,比如操作系统是ghost版的,软件没下载完全,还有solidworks SP0比较S ...

我这是windows系统,64位

网友:
正确破解了没

网友B:
有一种方法如下,你可以试一下。找到安装包目录下面的\swwi\lang\Chinese-Simplified文件夹下的“chinese-simplified.exe”运行安装即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方法如下,你可以试一下。找到安装包目录下面的\swwi\lang\Chinese-Simplified文件夹下的“chinese-s ...

这办法没解决啊!!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办法没解决啊!!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谢谢

打开SolidWorks安装包——swwi文件夹——lang文件夹——chinese-simplified文件夹——双击stuep.exe进行安装

安装完成后,重新打开SolidWorks就可以了。这方法可以解决你上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