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与Kgf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5-15):
daN与Kgf都是表示力的,是相同单位吗?有什么区别,求教!

网友:
千克力不知道吗,这是高中物理就学过的,质量为1千克的物体在以地表附近所承受的重力。
dan就不知道了,国际单位制没有这个

网友:
百度一下吧。

网友:
液压方面dan多
1、Kgf表示千克力,是工程单位制中力的主单位。1Kgf压强的含义是在地表质量为1Kg的物体受到的重力的大小。所以1kgf/cm^2=9.80665N/0.0001m^2=98066.5Pa,1.1kgf=107873.15Pa。粗略计算取重力加速度为9.8m/s^2,则1kgf/cm^2=98000Pa,1.1kgf/cm^2=107800Pa
kg/cm2不是压力的单位,可以理解为单位面积内的质量的单位。压力是力,N、kgf等都可以作为力的单位。
2、daN=10N,是力的单位,
1MPa=1000,000N/m2,是压强或者强度单位,是单位面积上力的大小。
如果要换算,还要看受力面积的大小,才能换算。

网友:
daN,以前从没有看见过这种单位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