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氢工艺

楼主(2017-05-15):
如题。

最近接触到一个新的名词“烧氢”。

请教一下“烧氢工艺”的主要原理、主要作用等。

不锈钢(316、304等)能不能采用这种处理方式?

谢谢!

网友:
常用于半导体工业中,分析如下:
(1)除去氧气  2Cu+O2==  2CuO       CuO+H2 == Cu+H2O  (2)无水CaCl2(或碱石灰)  吸收水蒸气  (3)检验氢气纯度  (4)大量的铜屑可以吸收热量,降低温度

网友:
不锈钢采用这种工艺是想达到什么目的?

网友:
特地上网查了一下,烧氢是针对半导体无氧焊接的工艺

焊接不锈钢需要这样的工艺条件吗?

网友(2017-11-04):
学无止境呀  有学到新词 烧氢